请教一个关于2812中断和定时器初始化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9-15):
问题困扰我有一段时间了,请各位高人指点下。
用语言描述就是:在主函数对程序进行初始化,首先初始化定时器Timer0,设置成2ms定时器,并启动该定时器;然后打开Timer0、SCIA、SCIB的CPU级中断使能、PIE级中断使能和全局中断使能。在常温下FLASH程序工作时没有问题,SCIB正常工作。但是在低温-10℃~0℃开机时,FLASH程序不能正常工作,表现为SCIB通信不正常。
把初始化顺序更改为:首先打开Timer0、SCIA、SCIB的各级中断使能;然后进行Timer0的相关设置和启动,在低温下FLASH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串口一直很正常。
区别仅仅是一个先开定时器中断源,后开中断使能;另一个反过来先开中断使能,后开定时器中断源。在低温下表现却很不一样。
本人才疏学浅,查阅相关资料后也无法给出解释,求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确实有些解释不通     常温下工作正常
应该逻辑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有没有检测晶振起振的情况
晶振是工业级的吗

楼主:
没有用晶振,用的是晶体,和DSP内部的振荡器,去办公室确认一下晶体的具体型号,以及是不是工业级。一般来说选的是工业级没问题的。而且如果晶振没起振的话,程序修改以后也不应该正常工作的呀

网友B:
确实,低温下面很多晶振的性能会明显不佳。市场上很多常见的晶振是常温规格的。但是:
“区别仅仅是一个先开定时器中断源,后开中断使能;另一个反过来先开中断使能,后开定时器中断源。在低温下表现却很不一样。”这个现象怎么看也不像是晶振的问题。

“FLASH程序不能正常工作,表现为SCIB通信不正常。” 这个描述有点模糊,还能发数据吗?若能,发出的数据波特率不对了吗?
软件中监控一下时钟的状态位来定位问题的原因。

楼主:
收到,谢谢,回办公室继续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