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大神推荐个芯片 宽电压输入 差不多DC25~DC45V左右 输出DC24V

楼主(2014-09-15):
坛里大神有没有推荐一个电源芯片。最好体积小点,价格便宜点的,参数上没别的要求,只要能完成转换就可以 了 负载电流很小。

网友A:
去金升阳选择一下。

网友B:
您好!跟进您的要求可选择宽电压范围18-75V输入,模块封装尺寸大小与功率有关,具体型号参数可参考我司网站http://www.mornsun.cn/product/ProductLine.aspx?channelid=18
有技术问题咨询可来电020-38601850-8889

网友C:
要求体积小、成本低。如果电流确实很小,可以考虑24V稳压管 + NPN中/大功率调整管的线性稳压电源方案,几毛钱就搞定了。

网友D:
电流小要求又不高,可以考虑直接用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