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ltc1286

楼主(2014-09-15):
 基于LTC1286的通用数据采集系统通过选用不同的传感器件和信号调理电路,可实现对电压、电流、温度、压力、湿度等多种信息的采集与处理。该系统具有误差小、精度高、电路构成简单、通用性强的特点。

脚1为基准电压输入端;脚2为正极性模拟信号输入端;脚3为负极性模拟信号输入端;脚4为公共端;脚5为片选端,CS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将复位内部计数器,并控制和使能DATA OUT端和CLOCK端,CS由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将在一个设置时间内禁止CLOCK;脚6为A/D转换结果三态输出端(数字信号输出端),在CS为高电平时,该脚处于高阻状态,当CS为低电平时,该脚由前一次转换结果的MSB值置成相应的逻辑电平;脚7为时钟信号输入端;脚8为电源正极性端。

 LTC1286与PC采用四线制通信方式,如图3所示。PCRS-232口的电平为12V,为了解决与LTC1286的直接连接问题,在LTC1286的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端加了三只4.7V稳压管D4、D5、D6和两只限流电阻R4、R5。系统中数据的采集与控制由PC编程完成。数据的采集与更新通过LTC1286第5脚的控制信号CS实现。在CS信号低电平期间,LTC1286完成数据的更新采集,同时把前一次采集的数据通过6脚(DATA OUT)串行移出,在CS信号高电平期间,时钟信号CLOCK被禁止,输出端为高阻态。

选用不同的传感器件和信号调理电路,该数据采集系统可实现对多种电量与非电量的采集与处理,运行稳定可靠,采样精度高,能满足多数测控系统的测控要求与精度要求。

LTC1286的输入特性以及外接传感器调理电路的输出特性,其取值一般为33~100 kl-/,且应R。:尺2。二极管Dl和D2构成输入双向限幅电路。三只4.7 V稳压管D3、D4、D5和两只限流电阻R3、R4组成LTC1286与DSP的直接连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