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4-09-16):
1.这个是什么?
2.可控硅可以调节电压吗?那这个是怎么调压的呢?

网友A:
大黑块也许是个灌封的电源模块

网友A:
自己描个电路原理图就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黑块也许是个灌封的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起什么作用呢?12v 5v有2596了。
2个可控硅都是220v的呀?

可控硅怎么调压呢?实现电机转速快慢和加热温度高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模块起什么作用呢?12v 5v有2596了。
2个可控硅都是220v的呀?

调导通角~~~

找本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描个电路原理图就晓得了

描差不多了。那个电源模块完全可以用个变压器或者开关电压代替吧?那电压模块好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导通角~~~

找本书看看

以前就是用可控硅开关左右。能调压吗?没有书啊?大哥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描差不多了。那个电源模块完全可以用个变压器或者开关电压代替吧?那电压模块好在哪里呢? ...

既然描差不多了,你先把原理图整理下 自己画一边 做到心中有数 明白原理
至于模块的好处是现成 不用调试 直接用 价格贵点
变压器 ?这么个小板子 变压器效率不高 还要整流桥 体积不一定比模块小 但是价格便宜
至于调压,你看看 可控硅边上那个6脚芯片 应该是个MOC30xx,找点资料 自己研究下先
然后 你再看看应该还有个零点检测电路 简单的就是火线过来 接个三极管 整个波形进单片机 零点的时候触发可控硅,实现调压 。

网友C:
看外形像电源的模块;
拿示波器量下各引脚波形看看;

调压的话,可能是调节PWM占空比,继而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D:
大黑块就是工频变压器,上面有几个圆形黑色的是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描差不多了,你先把原理图整理下 自己画一边 做到心中有数 明白原理
至于模块的好处是现成 不用调试  ...

帮看看原理图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黑块就是工频变压器,上面有几个圆形黑色的是整流桥。

是的,再看看原理图,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看看原理图吧。谢谢

黑块 应该是个变压器 2路电源 就J1-2 就是测零点的波形
下面是可控硅驱动 和继电器驱动

网友D:
通过可控硅相位角,决定可控硅何时开通,也就可以改变输出端的电压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块 应该是个变压器 2路电源 就J1-2 就是测零点的波形
下面是可控硅驱动 和继电器驱动  ...

j1-2能改变 12v和5v吗 进而改变光耦,从而改变可控硅?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可控硅相位角,决定可控硅何时开通,也就可以改变输出端的电压有效值。 ...

能详细说说吗?如何改变的

网友D:
控制信号从J1来,光耦导通时刻对应220V 50Hz正弦波的某一个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信号从J1来,光耦导通时刻对应220V 50Hz正弦波的某一个时刻。

就j1_4和j1_6  分别能控制2个可控硅的通断吧?那怎么控制波形的?就j1_1? 大哥不懂呀

网友D: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明白了

关键是没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可控硅相位角,决定可控硅何时开通,也就可以改变输出端的电压有效值。 ...

我现在明白了。再有想问问你?控制交流电机和加热管,的功率。直接有区别吗?

楼主:
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黑块就是工频变压器,上面有几个圆形黑色的是整流桥。

的确是个变压器,1路20vac供12vdc,2路10vac供零点检测,3路20vac供5vdc。那请问这个东西具体名字是什么?型号是什么?我在哪里能买的到呢?我淘宝搜索怎么搜不到呢?

网友A:
基本就定制了
你要仿 其实不必一模一样的啊,
搞个2路输出的变压器 一路给12V 一路给5V 供电 次级 也不要20VAC的 太高了  零点的 挂5V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定制了
你要仿 其实不必一模一样的啊,
搞个2路输出的变压器 一路给12V 一路给5V 供电 次级 也不要2 ...

那样干脆一路就行了就要个15vac好了,反正lm2596的输入很宽,零点检测也用这个不行吗?
再有用普通变压器可以吗?楼上有人说的工频变压器,是不是能保证50hz的?这个变压器是不是比普通变压器效率高呀。对零点检测有影响吗

网友A:
一路也可以 关键看你后边的12v 5v 是否需要隔离
零点 对于变压器来说没影响的

网友A:
15vac 也高 你自己看看 2596 12 输入要求
次级AC 整流乘以根号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ac 也高 你自己看看 2596 12 输入要求
次级AC 整流乘以根号2

12.5v不需要隔离。2596输入最高40v呢?
那我就用普通的变压器了,正好有。不完全照抄了,能改的地方就改成跟现在产品元件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明白了

请问我是2个可控硅。加热的是moc3063过零检测控制功率的。另一路是moc3021,可控硅驱动,即时触发的。请问这个即时触发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描差不多了,你先把原理图整理下 自己画一边 做到心中有数 明白原理
至于模块的好处是现成 不用调试  ...

请问我是2个可控硅。加热的是moc3063过零检测控制功率的。另一路是moc3021,可控硅驱动,即时触发的。请问这个即时触发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不晓得你的产品定义是什么
我猜是这样 就是高 低 电平 控制3021 的通断。这路不需要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的产品定义是什么
我猜是这样 就是高 低 电平 控制3021 的通断。这路不需要调压。 ...

3021就是控制通断,不需要;3021也不是过零触发的。但是通的时候需要功率高和低。高就是全开,低的时候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2.6v。?这个怎么回事呢?3021的二极管电压6.6v。

再有帮我看看原理图中变压器t2之前的电路时什么作用呢,必要吗?谢谢

网友A:
低的时候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2.6v
这个时候是要拿示波器看的  是触发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的时候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2.6v
这个时候是要拿示波器看的  是触发脉冲信号 ...

没有示波器啊。应该就是个pwm信号吧。

第二个问题呢?还有那个扼流圈是多大的呢,尺寸20*10*12的

网友A:
没示波器 ?
可控硅调压根本做不好,

网友A:
T2前端 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前端 滤波器

哦 那个扼流圈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 ?
可控硅调压根本做不好,

小公司连个示波器都没有。反正是照抄。要是有的话照着波形发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