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香水城老师关于USB端点0读数据问题

楼主(2014-09-16):
CustomHID_Data_Setup中有如下操作:

/*** GET_REPORT ***/
else if((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GET_REPORT)
{

CopyRoutine = read_flash;
}

PC机发不停地发送读64字节的指令,控制传输,STM32收到指令后,就读64字节FLASH,并回传数据。

现在问题是,比如第一个64字节的块,全为0X11,第二个块全为0x22,依次类推。

读出的结果却是:第一块0x11,第二块还是0x11,第3块是0x33,第四块还是0x33

很明显,该显示0x22的时候,还显示了0x11,次序是对的,但是某些块占用了别的块的时间

具体情况是:读块的时间可能稍长。如果读块的时间相当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看过香水老师的一些讲解,一、 SETUP DATA_IN(0) DATA_IN(1) DATA_IN(0) ...... STATUS_OUT(1)。现在这个SETUP实际是自动回复了ACK,然后进入了CustomHID_Data_Setup,再在CustomHID_Data_Setup里执行read_flash(),似乎read_flash()并没执行完,DATA_IN(0) 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总是出的上一次的数据。

请教香水老师,这具体是哪有问题?怎样解决呢?

网友A:
这是中断里处理的,即使读flash速度慢,也是读完再继续的。。。确认一下这4次PC机发过来的64字节指令分别是多少

楼主:
不止4次,根据FLASH的大小而定次数吧,指令都一样,电脑VC++
        usb_control_msg(handle, USB_TYPE_VENDOR | USB_RECIP_DEVICE | USB_ENDPOINT_IN,
                    program_mode * 16 + READ_FLASH, 0, 0, (char *)(pSerialPro->USB_rxdbuf), flash_pagesize * 2, 5000);

在STM32方面,有个flash_page_ADDR的全局变量,每读一次,自加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止4次,根据FLASH的大小而定次数吧,指令都一样,电脑VC++
        usb_control_msg(handle, USB_TYPE_VE ...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pc发了4次指令,先确定一下stm32端这4次是否都正确接收了。。。可以搞个buf缓存一下看看,个人感觉这个问题和usb本身处理关系不大~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我搞个串口看看数据吧。我是用的内部4M晶振,没HSE,会不会晶振不准引起?

网友A:
必须接hse,提供精确度很高的48M时钟,否则可能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哦。。。。

网友B:
具体情况是:读块的时间可能稍长。如果读块的时间相当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