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

楼主(2014-09-16):
我想问的是,三极管之间可以相互代替吗?只要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我现在在用Micro-cap 软件仿真电路,但有些三极管没有,我可以用另外一个随便的三极管代替(只是仿真),还有需要耐压达到要求,才能替换?

网友A:
至少找参数相近的;

网友B:
大把可以相互代替的。

网友C:
虽然说仿真软件里几乎不考虑耐压···
不过也不是可以随便代替的。先考虑需求,然后按参数找就是啦。比如放大倍数、频率特性、功率。。
Micro-cap 俺稍微熟悉些。
可以在网上找模型导入,或者根据器件参数自己做模型,不过更多的是在MC中找替代的。
曾经收集了不少模型,可惜现在在外地,啥都没···

网友D:
性能相近,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说仿真软件里几乎不考虑耐压···
不过也不是可以随便代替的。先考虑需求,然后按参数找就是啦。比如 ...

你好,这个软件你找到相关的资料么,我在网上没有找到,不会做模型,这个软件接触不久,还不是很会,又找不到中文教材,,不知道你有么?

网友C:
中文资料,貌似除了俺在某隔壁发了点帖子,俺也没见过···
你先在MC中找合适的模型用吧。不是非要用指定型号的模型的,很多时候区别并不大,没必要为一些通用器件单独建立模型。(话说最初到处找9013之类的模型,找是找到了,却发现没必要。。)
或者选择基本的模型修改下参数就是了。问题是你要清楚你所修改的参数代表了什么···
仿真参数太多了。

仿真也好,实做也好,首先根据需求选择元件啊。。

网友C:
我抽空会整理一些文档,然后发布出来。帖子就冠名『Micro-Cap』好了。

网友E:
代换,要参数基本一致就可以了。
通常需要关注的参数包括耐压,工作电流,放大倍数,截止频率,承受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