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能用pwm+可控硅调速么?

楼主(2014-09-16):
很小的电机,20W左右的电风扇。调速精度没有要求。只要求有3个档位就可以。全速,半速,1/4速。
我想用丢波的方式调速。就是用pwm或者io口模拟pwm,使可控硅工作在通断模式可以么?只用一个io口。

网友A:
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电压多少?

网友A:
如果是交流电机 那就是可控硅调压  根据零点 触发可控硅调压

楼主:
220V的交流电机20W

网友B:
估计不行,虽然我没有试过

网友A:
阻容降压 搞颗单片机 MAC97A6 即可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0V的交流电机20W

可以,不过效率没有用电感或电压调速的高。

网友D:
要效率高,改成无刷电机;
调速也方便;

网友D:
大学电子设计的课程,有控温的;
就是用的可控硅,调节光耦输入的占空比;

网友E:
PWM要四象限的,比较难搞。玩可控硅就行了

网友C:
这里最方便的,效率也可以的,还是用电风扇的控制方式。

网友F:
可以,不过要用户高压开关管.

网友G:
可以用可控硅

网友H:
PWM+IGBT
不能 SCR

网友I:
可以用可控硅,你想调怎样转速都可以!!

网友J:
有220V的变频器,也不贵,几百块钱。

网友K:
可以,根据过零,然后延时相应的时间,就是相应的档位了!不会通常低速的时候会有些噪音!

网友L:
可控硅吧,简单着来、、、

网友M(2016-08-08):
楼主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把调光的做好后用来调电风扇,但是风扇不转,我怀疑是感性负载电压滞后的原故,但还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网友N:
无极调速的吊扇用的就是可控硅,但是干扰挺大,学校实验室几个吊扇一开,显示器全是水纹。。。,我把台灯的 调光器拆下来,加了大散热片调我家吊扇完全没问题,现在还在用。。,,

网友O:
交流电机调速:改变极对数,改变频率   理想转速=频率*60/极对数

网友P(2017-07-20):
同步电机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