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liunx L3.0.35_4.1.0_130816 支持CSI bt1120输入吗(已解决)

楼主(2014-09-16):
板子 imx6q  bsp:  linux  L3.0.35_4.1.0_130816

最近在搞摄像头的驱动  必须使用 bt1120 的数据格式,但是似乎bsp  里面不支持 bt1120 ,有不知道怎么改,请问大侠,这个bsp包是不是支持bt1120 ,是不是有patch。有的话在哪里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啊?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帮顶~

网友A:
楼主你好,是有patch的,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链接为: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帮顶~

你好,是有patch的,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链接为: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网友A:
楼主在么?我已经把链接发你了,如果你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有账号的话直接登录就好,没有账号的话你是要注册一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帮顶~

你好,如果你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有账号的话直接登录就好,没有账号的话你是要注册一个的。

网友C:
请问这个事output的啊,不是input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事output的啊,不是input的

关于input,你查看一下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408116#408116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4211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FSL_TICS_Rita你好!
我现在是FPGA把bt1120格式的8位视频,利用内同步来发给imx6q开发板,我看到你给我的链接,我今天上午已经改过了,可是还是csi0口没有数据。所以我想是不是必须要打bt1120的输入补丁包?而且对于内同步,是不是也是设置IPUx_CSI0_SENS_CONF啊?

网友C:
我看内核代码发现是进程一直在mxc_v4l_dqueue函数阻塞超时,唤醒这个进程的是两个中断函数:csi_enc_callback 和prp_enc_callback。请问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啊,真正的是应该用哪个函数唤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内核代码发现是进程一直在mxc_v4l_dqueue函数阻塞超时,唤醒这个进程的是两个中断函数:csi_enc_callba ...

你好,这个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点击申请SR按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 ...

请问你有bt1120的csi0的输入补丁包吗?我的csi0输入的是bt1120格式的8位数据,而且是内同步,但是不知道设置IPUx_CSI0_SENS_CONF等相关寄存器是否正确,一直是提示“ERROR: v4l2 capture: VIDIOC_QBUF: buffer already queue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有bt1120的csi0的输入补丁包吗?我的csi0输入的是bt1120格式的8位数据,而且是内同步,但是不知道 ...

输入的补丁我也在帮你找,不过没有找到,明天我帮你问一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补丁我也在帮你找,不过没有找到,明天我帮你问一下哈~~

小弟在这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弟在这万分感谢

我在我们这边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呢,明天给你回复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我们这边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呢,明天给你回复哈~~

恩恩,我也找好几天了,都没找到,你能告诉我怎么设置csi0寄存器才能支撑bt1120内同步吗?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直接打我之前给你链接里的patch就好的,CPU端使用linux系统,这里是不需要去修改配置,我们mxc_v4l2_capture.c是CSI部分驱动,patch打上之后是比较完整的。寄存器级的配置,就不用修改了。

网友A:
楼主你好,csi0就是输入的。patch就这一个,没有别的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csi0就是输入的。patch就这一个,没有别的了的。

谢谢你了,挡我用mxc_v4l2_capture.out录制视频时,通过-help查看参数时,其中有一个选项是“-i <input mode, 0-use csi->prp_enc->mem, 1-use csi->mem>”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了,挡我用mxc_v4l2_capture.out录制视频时,通过-help查看参数时,其中有一个选项是“-i prp_enc- ...

不是有CSI0和CSI1两个接口吗,这里是让你选择输入模式,从哪个进的。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了,挡我用mxc_v4l2_capture.out录制视频时,通过-help查看参数时,其中有一个选项是“-i prp_enc- ...

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你创建的那个新帖子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你创建的那个新帖子哈~~

你好,对于“-i <input mode, 0-use csi->prp_enc->mem, 1-use csi->mem>”我觉得应该不是选择是csi0输入还是csi1输入吧,我觉得应该选择csi采集的数据传输的过程,0表示csi接口采集到的数据先到prp处理,再送到内存,1表示是csi的数据不经过prp处理,直接就送到了内存。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对于“-i prp_enc->mem, 1-use csi->mem>”我觉得应该不是选择是csi0输入还是csi1输入吧,我觉得应 ...

楼主你好,很抱歉,问题太多,把这个帖中的问题给漏掉了,很抱歉啊。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对于“-i prp_enc->mem, 1-use csi->mem>”我觉得应该不是选择是csi0输入还是csi1输入吧,我觉得应 ...

对了,有问题的话,欢迎创建新帖提问哈,你在别人建的帖中回复,往往会被漏掉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帖中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一直在mxc_v4l_dqueue函数阻塞超时,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csi0接口的配置在哪里配置的?你知道吗?知道的话还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C(2014-10-2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帖中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 请问对于bt1120 SDR mode,是不是只有在data-msb上才会接收嵌入的结束和开始信号?
  • 如果是只有data-msb上接收嵌入的结束和开始信号,那样data-msb指的是C[0]-C[7]还是Y[0]-Y[7]?
  • data-msb和data-lsb指的好像不是数据位的高位和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有patch的,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链接为: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19。 ...

请问你这个补丁支持bt1120、逐行、1080p高清显示吗?

网友E(2015-08-03):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一直在mxc_v4l_dqueue函数阻塞超时,请问你是怎么解决 ...

你好,mxc_v4l_dqueue函数阻塞超时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相关解决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F:
强烈的关注下,好贴,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