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2014-09-16):
DC芯片为MP2162.
反馈电阻设计见附图,按照规格书,输出应该是1.8v,
但是现在输出只有1.2v,断开磁珠测试的

楼主:
FB电阻原先担心BOM贴错了,后来,又手焊两个,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输入够不够?

网友B:
你就没换200k 100k 试试?
另外 输出并个电阻做负载 有个5mA

网友B:
该打PP了
你看看你自己的图和典型应用一样吗?

楼主:
确实,原理图设计错误了

楼主:
大意啊,靠。

楼主:
这个在不改版的情况下还有救吗?

网友C:
打样的?
切开SW和OUT的铜箔,~~~关键是看你的PCB。。反正得连根线了。

网友D:
看看规格书,看你的IC内部FB引脚的基准电压是多少?算一下是不是分压电阻取值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