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4-09-16):
请各位帮忙设计一个电路,用最简单方法实现如下电路功能:
       系统电源3.6V,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两输入端压差在0.2V范围内输出0V,输入端压差高于0.2V输出3.6V。
电路其他特性不考虑,给我指明一个方向即可。

网友A:
用一个双路轨对轨的OP,比如SGM358,第一级接成差分输入放大,第二级接成比较器,比如第一级放大10倍,就是2V为分界点,第二级的比较器反相端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提供2V的参考点

网友B:
你这个要求,需要使用两个电压比较器。两个电压比较器,一个判断是否A输入端高于B输入端0.2V以上,一个判断是否B输入端高于A输入端0.2V以上。两个比较器输出再进行逻辑相“或”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双路轨对轨的OP,比如SGM358,第一级接成差分输入放大,第二级接成比较器,比如第一级放大10倍,就是 ...

假设两个输入分别为A,B,这个方案只能判断A高于B时,不能判断B高于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求,需要使用两个电压比较器。两个电压比较器,一个判断是否A输入端高于B输入端0.2V以上,一个判断 ...

怎么用电路判断A输入端高于B输入端0.2V以上?电路实现上有没有简化点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用电路判断A输入端高于B输入端0.2V以上?电路实现上有没有简化点的方案? ...

“简化点的方案”没想出来。
你这个0.2V电压源必须是“浮动”的,因输入电位不定。
只知道用差动放大器,增益固定,输出与一个固定电压值进行比较(如2楼所说)。不过差动放大器需要两个。

网友A:
没多想,确实是有孰大孰小两个情况,就用两个差动放大电路来做

网友C:
两路信号做减法、放大(差分放大),然后取绝对值,在做比较。。
一共需要两个运放,一个比较器。外加二极管的逻辑或门。
这个前面yanwen217提过了。。和俺最开始想的一样。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思路了。
如果不取绝对值,改用窗口比较,那就是一个运放,两个比较器。单元数是一样的。

网友D:
用运放和比较器都可以达到。

网友E: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接个MCU更方便;
输入信号直接接到MCU的A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接个MCU更方便;
输入信号直接接到MCU的AD;

想找到一种低成本,低功耗的解决方案,最好能低于¥1

网友F:
LZ没有标明输入电压范围,姑且当成 -0.1V ~ +3.4V以内讨论,超过范围后果自负。只要求低功耗,没有说明具体指标,忽略此条件,自己玩去吧
2L方案可以实现要求, 元件成本小于¥1,LM339D,零售¥0.25,需要若干外围器件
10L也可以实现要求, 元件也小于¥1,STC15F102,零售¥0.85,一粒滤波电容,外加烧写的几个焊盘。

网友G:
上次是0.1V,这次是0.2V,不是基本一回事吗?我上次给你的电路不行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9394&fromuid=463212

网友G:
上面的图把0.05V换成0.1V,就能满足你这个贴0.2V压差的要求,

网友H:
哈哈,人多力量大,学习中

网友I:
用个3V的485芯片。。。超简单,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是0.1V,这次是0.2V,不是基本一回事吗?我上次给你的电路不行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 ...

我不太明白这个电路,您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C:
manbo789 的电路,你用简单的数学等式就能分析出来。
给你点思路好了:
既然提到了比较,与什么比较是要首先考虑的,对于楼主这种要求,取中间值作为浮动的比较基准是最优的,而且只需要叠加一个电压。
而这个中间值 =  较低的电压 + 动作的电压差/2 = 较高的电压 - 动作的电压差/2,剩下的你自己分析去吧。

元件取值~~~manbo789 的基础真好······

不过··········· 动作的电压差/2 = 0.1 如何产生?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上次是0.1V,这次是0.2V,不是基本一回事吗?我上次给你的电路不行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 ...

这几个小电阻不会影响信号源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几个小电阻不会影响信号源吗?

输入部分不管电阻多大都得考虑信号源内阻,但是楼主压根没有提这方面,影不影响只有楼主才能知道,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这个电路,您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你可以参考19楼的思路先自己动笔算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几个小电阻不会影响信号源吗?

看到manbo发的另一个链接才明白LZ的意思。
第一想法就是:求两电压的绝对值,然后和0.2V比较。但是这样需要一个双通道运放,和一个比较器。
manbo的方法的确不错,够简洁,
但是如果输入电压小于二极管导通压降,请问该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看到manbo发的另一个链接才明白LZ的意思。
第一想法就是:求两电压的绝对值,然后和0.2V比较。但是这样需 ...

那就只能用笨办法了,

网友L:
搞个485的芯片怎么样?

网友M:
同样有19L的疑问,0.1V和5.1V电压如何产生,还有manbo789 的电路怎么分析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同样有19L的疑问,0.1V和5.1V电压如何产生,还有manbo789 的电路怎么分析呢?

5V和5.1V是模拟楼主说的那两根差分电压是输入信号,电路分析你只要算一下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你就明白了,至于0.1V确实不大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参考19楼的思路先自己动笔算算,

实在抱歉,电路分析不太好,昨天想破头也没想明白,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在抱歉,电路分析不太好,昨天想破头也没想明白,能给解释一下吗?

这么简单的电路一眼就看穿了,哪里需要一天?你看,

你需要电路比较的临界点是两线压差等于0.2V,大于0.2V输出高,低于0.2V输出低,

那么电路的临界条件是Vmax-Vmin = 0.2V,

我们假设一个平均电压Vave = (Vmax+Vmin)/2,

那么临界条件变成Vmax-Vave = 0.1V,电路只要满足这个临界条件就可以了,

下面分析一下电路,假设二极管导通压降同为Vd,那么:

比较器同相端电压V+ = (Vmax-Vd)*100/(100+100+1),

比较器反相端电压V- = (Vave-Vd-0.1V)*100/(100+100+ 2||2) + 0.1V,

电路的临界条件为V+=V-,

即:(Vmax-Vd)*100/(100+100+1) = (Vave-Vd-0.1V)*100/(100+100+ 2||2) + 0.1V,

化简得:Vmax-Vd = Vave-Vd-0.1V+0.201V

最后:Vmax-Vave = 0.101V

这与我们最开始想要的临界条件相差无几,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两个输入电压必须远大于Vd+0.1V,二极管最好选用导通压降小的,否则每个二极管Vd差异不可忽略,临界条件将发生变化,

网友O:
   附件取小电路,看看是否合适。电路分析不知道是否对,但是仿真验证功能正确。两个运放块参数一样,GB尽量大,例如HFA-0002。

网友G:
引用 网友P:
multisim12工程文件-->

你的电路好像不行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路好像不行吧,

那你能告诉我们哪儿不行吗?

网友C:
manbo789的0.1V,用稳压参考源+运放?
还有啥办法?

现在看来,元件用量都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P:
那你能告诉我们这“笨电路”哪儿不行吗?
仿真电路工程文件,我附件在上面了,大家有闲工夫时run着玩玩, ...

抱歉,我把1.0kΩ的小数点看成了栅格点,1.0kΩ看成了10kΩ,实在抱歉,

我觉得你的电路比我的好,是一个很优美的电路,: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C:
manbo789的0.1V,用稳压参考源+运放?
还有啥办法?

0.1V可以从电源分压而来,不过需要考虑等效内阻,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抱歉,我把1.0kΩ的小数点看成了栅格点,1.0kΩ看成了10kΩ,实在抱歉,

我觉得你的电路比我的好,是一 ...

也是,我得把grid去掉,确实看起来不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0.1V可以从电源分压而来,不过需要考虑等效内阻,

那样的话,分压电阻就得小了。。还得保证电压稳定。。毕竟有的电源文波就到了20mV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话,分压电阻就得小了。。还得保证电压稳定。。毕竟有的电源文波就到了20mV ++ ...

是的,不管哪种方案都会遇到这个电压基准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从大家这看到了很多思路。
我把我要实现的问题说明一下,希望能给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如图所示电桥,正常情况电桥平衡,U1,U2之间电压为0V;R1和R4电阻可变,当U1和U2压差为0.2V左右时通过什么电路可以检测出来?(U1可能大于U2也可能小于U2)

网友C:
你的电路如果只完成这个功能,使用模拟电路可以达到最低成本。
但如果还有其它部分,那就要考虑了。。。如果需要用到单片机,那几乎不需要额外增加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如果只完成这个功能,使用模拟电路可以达到最低成本。
但如果还有其它部分,那就要考虑了。。。如 ...

不使用单片机,电路只有这部分功能,具体的模拟电路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从大家这看到了很多思路。
我把我要实现的问题说明一下,希望能给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如 ...

希望大家帮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O:
楼主的要求貌似简单,其实要用到不少功能,又要低价格,看来难。
附件电路通过改变RaRb调节全等比较器的误差精度在0.2v以内,输出与你要求相反,即幅度差0.2v以内,Uo输出高电平,大于0.2v输出低电平。你按照电路所选器件仿真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C:
好像能想到的都贴出来了吧?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路可不可以?电桥平衡时没有基极电流,不平衡时OUT输出低电平

网友C:
先不考虑别的,这个0.7V,和你的0.2V差太多了。。
再者,电流会影响电桥的。想要“彻底”忽略,怎么也得是2个数量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考虑别的,这个0.7V,和你的0.2V差太多了。。
再者,电流会影响电桥的。想要“彻底”忽略,怎么也得是2 ...

有没有办法改进一下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路可不可以?电桥平衡时没有基极电流,不平衡时OUT输出低电平
...

假如以0.2v划界,设0.195v为不动作的上限,幅度差0.005v,电路必须能够区分它才能正确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假如以0.2v划界,设0.195v为不动作的上限,幅度差0.005v,电路必须能够区分它才能正确动作。 ...

不需要那么精确,0.2V到0.4的能动作就行,甚至更大的动作范围

网友O:
   看来楼主是真的需要这个电路。
   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而且Vbe大。
  附件用两个运放块,单电源供电,识别不同幅度差,调节电阻就行。信号源是用电桥产生仿真,但是用仿真库的两个矩形波信号源得到准确的输入数据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来楼主是真的需要这个电路。
   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而且Vbe大。
  附件用两个运放块,单电源供电, ...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但有没有便宜的运放呢?国产的就行最好0.5元左右,要求3V供电,静态电流uA级,其他特性没要求

器件价格和成本计算,我就外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两路信号做减法、放大(差分放大),然后取绝对值,在做比较。。
一共需要两个运放,一个比较器。外加二极 ...

什么是窗口比较?
@huayuliang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两路信号做减法、放大(差分放大),然后取绝对值,在做比较。。
一共需要两个运放,一个比较器。外加二极 ...

比较器uref要搞2个,一个-2,一个2,不是很麻烦?
@huayuliang

楼主:
根据电桥计算三极管的偏置电阻,能不能实现功能?

网友C:
恐怕不会很便宜,你要的输出没有任何设计能达到······
就算要求放低些,2楼 yanwen217 也已经提到了,得用输出轨至轨的运放啊。
之所以考虑用窗口比较器,你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本想给你找个图来着,无奈网络不好,只好自己画个再仿真)

是不是和你要求很类似?
不过你也能看到,输出电压不够,这是用的LM324的模型,连理论的 5-1.5-0.7 = 2.8 都达不到。你还得另作处理。(特别说明下,LM324的DS说可以工作在3V电源下,不过俺从来没试过。)

好了,现在需要把两个电压输入,变成一个电压输入。之前提到了用减法器,不过一般低成本的电路中都很少用双电源。而单电源的情况下,如果不对两个输入进行缓冲隔离,直流工作点会互相牵扯。而且也没法为这个减法器提供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
(如果两个电压各自的变化范围不大(俺不知道你的电桥啥参数),就比较简单了~~)

想到的一个办法是,把其中一个电压分压后缓冲,作为减法器的偏置。这样3个运放就够了,也不需要参考电压源,只要电源稍微稳定点纹波小点就OK。
哦,错了,这就不需要减法器了,放大就是了。
这是开始的电路,减法器:

因为已经以一个电压为偏置了。。直接放大就可以

这是直流分析结果,数值都是大致给定的,并不符合要求。需要你自己算。

两瓶啤酒俺就支持不住了。。
哦,差点忘记说了,最后这个图特意弄的stepping(俺不知道咋翻译好),看了下两个上臂电阻变化的结果。下半部分是电压差于放大器输出的关系,红色的曲线是500欧的,依次递增100欧。
睡觉!

楼主(2014-10-31):
引用 网友C:
先不考虑别的,这个0.7V,和你的0.2V差太多了。。
再者,电流会影响电桥的。想要“彻底”忽略,怎么也得是2 ...

除了三极管有没有其他器件可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比如这个电路里不用硅三极管而用锗三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除了三极管有没有其他器件可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比如这个电路里不用硅三极管而用锗三极管? ...

把上面的电路复制过来,方便大家查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上面的电路复制过来,方便大家查看

或者用低开启电压的MOSFET,比如AO3415A

网友C:
:L
58楼的电路不可行!
无论你采用BJT还是MOSFET,都不行的,你难道没看过这些器件的特性曲线。。如果简单的三极管电路能做到,还会没人考虑到?嗯,俺承认现在纯用分立件设计电路的不多了。。
话说锗三极管现在有生产的可不多啊。
如果使用纯分立元件完成,那需要很多器件,成本···如果你仔细算并不比使用运放便宜。
据说国产的轨至轨运放也有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楼的电路不可行!
无论你采用BJT还是MOSFET,都不行的,你难道没看过这些器件的特性曲线。。如果简单 ...

我也不是太专业,只是懂点皮毛,感觉这个电路原理上是可以说通的。如果考虑三极管分流用MOSFET应该可以吧,不明白您说的期间特性曲线是什么意思,还请您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求各位大神打醒,感觉用低开启电压的MOSFET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太专业,只是懂点皮毛,感觉这个电路原理上是可以说通的。如果考虑三极管分流用MOSFET应该可以吧 ...

你可以用软件仿真下啊,或者干脆搭个电路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