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串口求助!!!在线求助

楼主(2014-09-16):
我用的这个片子stm32L053比较新,固件库函数跟f系列V3.50有很大不同。。。串口部分参考了原子个代码,但是stm32串口只能发送数据到上位机,不能接收上位发出来的数据。
一下是配置代码:
void USART1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使能GPIOB时钟
    __GPIOB_CLK_ENABLE();
    //USART1_TX   PB.6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PB.6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USART1;    //连接到USART1的外设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USART1_RX         PB.7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PB .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USART_Init(void)
{
     USART1_GPIO_Init();//串口IO初始化
    //使能串口时钟
    __USART1_CLK_ENABLE();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1;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AL_UART_Init(&UartHandle);

   __HAL_UART_ENABLE(&UartHandle);//使能串口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1);//中断优先级配置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使能串口中断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Handle,UART_IT_RXNE);//使能接收中断

}
串口中断:
//串口中断接收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es;

     HAL_UART_IRQHandler(&UartHandle);

    if(__HAL_UART_GET_IT(&UartHandle, U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1->RQR |= 0x08;//清除 RXNE
          Res =USART1->RDR;//USARTx_RX_Data(&UartHandle);

         printf("Faiure !!!\n\r\n");//测试有没有进入中断
        if((USART_RX_STA&0x8000)==0)//
       {
               if(USART_RX_STA&0x4000)//
             {
                     if(Res!=0x0a)USART_RX_STA=0;//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
             }
           else //还没接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
               }
          }
       }
  }
}
我用示波器测量,发现TX、RX都有信号。
每次按下复位按键的时候,串口才能接收一次数据,以后数据就无法接受,只能发送数据到PC。我怀疑是没有清除串口中断,但是,我又加了USART1->RQR |= 0x08;//清除 RXNE,貌似页不行
请问一下大侠,你们碰到这个情况了么??????在线求助

楼主:
版主大人呢,都来瞅瞅呗

楼主:
求助   求助

网友A:
串口初始化的时候,清下串口中断标志;

判断中断用这个看看: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至于程序的参考,最好参考官方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初始化的时候,清下串口中断标志;

判断中断用这个看看:

stm32L053库函数,没有你说的那个函数原型

网友B:
用cube吧
STM32Cube_FW_L0_V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ube吧
STM32Cube_FW_L0_V1.1.0

我用的就是最新的库
  ******************************************************************************
  * @file    ADC/ADC_OverSampler/Src/stm32l0xx_it.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0
  * @date    18-June-2014
  * @brief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This file provides template for all exceptions handler and
  *          peripherals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最新的库
  ***************************************************************************** ...

接收中断有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中断有没有打开~

使能了接收中断算不算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Handle,UART_IT_RXNE);//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C:
请问下楼主L053的串口搞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L053的串口搞好了没?

搞好了    楼上有文档可以下载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固件库,目前只看到cubeL0的库没有看到其他L0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固件库,目前只看到cubeL0的库没有看到其他L0的库?

CubeL0   V1.10

网友C:
请问下你发送用了printf函数吗?这个库里面没有usartsend函数啊!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的接收中断可以多次接收吗?为什么我用你的这个中断函数只能接收到一次,第二次就接受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的接收中断可以多次接收吗?为什么我用你的这个中断函数只能接收到一次,第二次就接受不到了。 ...

可以多次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的接收中断可以多次接收吗?为什么我用你的这个中断函数只能接收到一次,第二次就接受不到了。 ...

但是每次只能接收一个字节,这根我的项目要求而设定的

网友D:
跟贴部下,STM32L051 现在你采购的是多少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发送用了printf函数吗?这个库里面没有usartsend函数啊!

没用printf   我自己写了个 uart_sen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贴部下,STM32L051 现在你采购的是多少一片

技术部不清楚采购价   我估计不超过10RMB   大量估计更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调试出来了

PDF文档下载地址:

楼主有没有那个串口的文档,给我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那个串口的文档,给我发一份?

可以啊   文档上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文档上传了

能不能在二姨家也相传一份?

网友F(2014-10-21):
楼主,请问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开发工具和软件?
IAR?  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你用的什么版本的开发工具和软件?
IAR?  JLINK?

恩恩    IAR   JLink和 STLink

网友G(2015-02-10):
cube 库真是不好用啊。里面的判断太多。

网友H(2015-05-04):
你分享的那个文档能不能来一份,那网站下载还需要积分!

网友I(2015-07-02):
iar多少版本的,怎么我用的7.1跟stlink提示 Failed to read CPUID

网友J(2016-03-02):
引用 楼主:
终于调试出来了

PDF文档下载地址:

求楼主调试文档!!
原来的链接进不去了

网友K(2016-04-01):
引用 网友J:
求楼主调试文档!!
原来的链接进不去了

同问LZ

网友L:
请问你调好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调好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调试好了,过段时间分享出来

请问一下还能分享一下你的串口程序吗

网友M(2016-05-17):
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N(2016-07-12):
博主,您好,我刚刚开始接触stm32l051c8t6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楼里的文档已经不可以下载了,就想请教下您具体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N:
楼主,刚刚开始用stm32l051c8t6,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楼上的文档已经不可以下载了。。。可以请教一下你具体的过程吗??拜托了!!

网友O(2017-04-07):
你在帖子中已经找到解决方法;文档已经失效。
现向你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P(2018-07-17):
断点 一次一断试试看什么效果

网友Q:
串口接收管脚配置有问题,应该也是AF配置

网友R(2020-04-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奇怪,只能接收,不能再次进入中断,楼主能说一下详细的解决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