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发送和接受的数值就有个别不同编程有没有好方法

楼主:
如图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只有个别的数值不一样,
要把接受的数据返回 发送有什么快捷的方法,目前我想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对应赋值后发送

网友A(2014-09-16):
收到数据个数能对的上,那就是收发数据出错了;
测试下,发送和接收引脚短接,收发是否正常;

网友B:
开一个缓冲区,接收的数据全部放里面,需要的时候变动其中几个,DMA发送。

网友C:
可以用缓冲区, 将接受缓冲区的数据, 对个别需要的进行修改, 然后交给 DMA 完成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数据个数能对的上,那就是收发数据出错了;
测试下,发送和接收引脚短接,收发是否正常; ...

您把我的意思弄差了
我的目的是要根据接收到的数据里边改变几个值后,返回回去
而不是因为发送和接收数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缓冲区, 将接受缓冲区的数据, 对个别需要的进行修改, 然后交给 DMA 完成发送. ...

我也想到接收的数据放到缓冲区, 但是个别修改由DMA完成,
DMA好像有两种传送方式,但是不熟 能不能给点多的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