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3487出现问题

楼主(2014-09-16):
目前调试485出现问题,用的是MAX13487芯片,带自动切换的。
出现的现象是485只能发不能接收
有没有高人用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 换芯
2 串口转485 接PC 做发送接收测试
3 示波器看

楼主:
电路图以附件方式传上,不好意思,麻烦大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换芯
2 串口转485 接PC 做发送接收测试
3 示波器看

1.几块芯片同样的现象
2.项目里是232和485选配,232都正常,485只能发不能收
3.示波器看接收脚,正常时为高,接收数据了就变成波浪线了,正常应该是方波

网友A:
上拉电阻有没?

网友B:
按这个线路,不能就收不就是设计的意图吗?

网友C:
调整下电阻的值看看;
实在不行加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线路,不能就收不就是设计的意图吗?

请您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RE上拉电阻调整了4.7K,A和B上下拉调整了10K,现象还是一样
然后RE强制接低,接收还是不行,不过给PC机发数据出现回环。
RO脚接了上拉电阻4.7K

网友D:
把R358去掉。不是多机通信,它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R358去掉。不是多机通信,它意义不大。

去了还是一样

网友E:
检查收发方向控制时序,问题应该出在这里,该回路中的那两个电阻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收发方向控制时序,问题应该出在这里,该回路中的那两个电阻要去掉。 ...

RE和shut的两个电阻都去掉了,直接按照datasheet接到高,还是不行,抓狂
小小的485搞了这么久

网友D:
看看datasheet。3脚是关断端口,怎么和2脚接到一起了。2,3脚同时低电平,13487肯定是不工作的。
这个片子和MAX485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RE和shut的两个电阻都去掉了,直接按照datasheet接到高,还是不行,抓狂
小小的485搞了这么久 ...

仔细看器件手册,分析典型应用电路图的工作时序。楼上说的不错,要注意13487和标准485接口片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datasheet。3脚是关断端口,怎么和2脚接到一起了。2,3脚同时低电平,13487肯定是不工作的。
这个片子和 ...

2,3脚都接到高电平了
13487控制端RE接到高上面实现自动切换

网友:
R252、R258、R260的阻值没有标出,需要保证总线空闲时AB线间电压大于200mV!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几块芯片同样的现象
2.项目里是232和485选配,232都正常,485只能发不能收
3.示波器看接收脚,正常时为 ...

建议把13487的接收端和单片机断开,在用示波器看看接收端的波形。如果波形变好,那么这个信号到单片机的回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单片机串口外设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13487的接收端和单片机断开,在用示波器看看接收端的波形。如果波形变好,那么这个信号到单片机的 ...

昨晚单独测试了13487,不和CPU连接,直接从PC机通过232-485发数据给487,用示波器检查RO端波形,波形不对,现在怀疑487芯片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现在结果是这样,正常情况下RO脚为高,给487芯片发数据,RO脚波形好像不变还是高。
487的RE和SHUT都接高了,普通的485芯片2脚和3脚接高代表往外发,禁止了接收器。会不会买到翻新片了,有没有这可能

网友F:
这是Evaluation Kit中的附图,你看看有用不。
马上准备用这个片子了
楼主解决了,记得说一下原因

网友G:
这个芯片淘宝上有假货

网友H(2015-08-1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I(2015-12-08):
楼上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2017-05-13):
注意13485和13486与13487的区别,不知道13487与什么相接

网友K(2017-11-27):
楼主,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惑了2天了,你当初怎么解决的,求解答,可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3002266020

网友L(2018-03-22):
可能是3.3v系统和5V系统的兼容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惑了2天了,你当初怎么解决的,求解答,可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3002266020 ...

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N(2019-11-17):
MAX13487EESA+T的关键特性:

+5V工作电压
自动选向控制功能在传输过程中可自动使能驱动器
用于电信设备的热插拔
增强的摆率限制功能有助于实现无差错数据传输(MAX13487E)
高速器件(MAX13488E)允许高达16Mbps的传输速率
为RS-485 I/O引脚提供±15kV人体模型的增强型ESD保护
具有1/4单位负载,允许多达128个收发器挂接在一个总线上
8引脚SO封装

网友O(2022-02-10):
引用 网友N:
MAX13487EESA+T的关键特性:

+5V工作电压

不知道为啥我用3.3V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淘宝上有假货

淘宝确实有假货,之前买了一些芯片说是台产的,1.8v只能输出1.6v,商家还有理有据的说台产的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