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开窗

楼主:
PCB ad6.9 我用机械层画的孔,厂家问这个地方开窗吗,我都不知道开窗是什么意思,求大师指教

网友A(2014-09-16):
你画了个紫色的那个圆圈,厂家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我估计你原来这边是表示这边是固定孔,固定孔周围不要走向,所以加了这个圈了。
直接告诉他不要开就完了。

网友B:
开窗就是开槽的意思

网友C:
估计是个新手
本意估计是要问是否开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楼你理解错了,
线路板厂所谓的开窗是阻焊开窗,即不覆盖阻焊层的意思。

哦原来我一直都 弄错,谢谢您 。对了我还想问下,你说的过孔是不覆盖阻焊还是覆盖阻焊?关于这句话,不是很懂,我们现在的板子都 是不覆盖阻焊的吧?

网友E:
估计人家问的是环装的孔要不要开啊。还有你如果想在孔的周围多大距离内无走线,你设置一下规则就好了。

网友F:
这个是定位孔,不需要盖油墨,开窗,呵呵!线路板有好多术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覆盖阻焊,就是过孔PAD被阻焊(一般是绿色)覆盖,绝缘。
不覆盖阻焊,就是过孔PAD像插件焊盘一样露铜出 ...

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

网友G:
还是上图好,谢谢

楼主:
感谢,明白了,呵呵

网友H:
如何在DXP中大面积的阻焊层开天窗呢?

   阻焊层开窗就是在top solder层(或bottom solder层),在需要的地方选用覆铜工具拖拽出相应的图形就可以了,虽然也是用覆铜工具,但不是覆铜,它只是表示圈起来的部分不要阻焊,没有网络的概念。

补充内容:

1)top solder为助焊层,说白一点就是说,有这个层的地方就没有绿油,如果有线路的地方就喷上锡了,没有线路的地方就是光板,所以很多人把这层以线路层结合用,可以用作上锡处理.

2)top paster为钢网层,这是通俗的说法,就是你交给钢网厂做网网,你需要交给他的就是这层

经常范的错误:

      1)把top pasete层当作solder层用,要上锡的地方画上一个paseter层,结果因为用的是pasete层没有开窗。

     2) 把solder层当作线路层跟助焊层一起用,以为有这个层的地方就有线路跟开窗,这是非常不对的

网友I(2016-12-02):
引用 网友H:
如何在DXP中大面积的阻焊层开天窗呢?

   阻焊层开窗就是在top solder层(或bottom solder层),在需要的 ...

咱们画的贴片引脚焊盘,既有paste层 又有solder层;同时存在时,仅solder层起作用?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咱们画的贴片引脚焊盘,既有paste层 又有solder层;同时存在时,仅solder层起作用?
谢谢 ...

我们设计PCB开窗即设计solder层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设计PCB开窗即设计solder层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的。
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设计PCB开窗即设计solder层就可以了

这个封装是有问题的是吧?
paste没有连接在一起,solder连在一起了,那制作板子出来后焊盘就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对吗?
我感觉自己被绕晕了。
谢谢

网友J(2019-09-19):
哈哈,开窗,PCB加工业界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