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9-16):
刚开始编程,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了几次keil uvision2,那个习惯了。keil uvision4里面程序写了之后怎么改??就是如果想加个字母结果就会覆盖一个,很烦人,而且回车之后不会空出一行来。高手来指点一下,感激不已。

网友A:
没区别的啊,估计是你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B:
这个覆盖问题应该是键盘上的insert键可以解决,回车键不换行可能要看看你设置里面的问题,不行就重装,也不大吧。

网友C:
编辑方面差别不大,注意Insert键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