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ath电路分析,急,在线等!!

楼主(2014-09-16):
12V0_PWR输入12V,Batt+_PWR悬空无输入时,VIN=11.4V
为什么Q1.3的电压与Q1.1的电压相等都是9.4V.
这样就导致如果我电池跟12V同时输入时,9.4V会灌给我8.4V的电池输入端.
这样有很大问题啊,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

网友A:
8.4V的电池输入端在图中什么地方?
R36、R38的上端应该从Batt+_PWR节点改接12V0_PWR输入。

楼主:
Batt+_PWR在实际应用中是8.4V的电池输入。这样就相当于9.4V加在8.4V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V的电池输入端在图中什么地方?
R36、R38的上端应该从Batt+_PWR节点改接12V0_PWR输入。 ...

R36、R38的上端应该从Batt+_PWR节点改接12V0_PWR输入。

不能这样做,因为当只有电池8.4V输入时,如果按你说的接,没有输出.

网友A:
另外,从从Batt+_PWR接个3.3k电阻到GND地。

楼主:
接10K电阻到地是什么用途?

网友B:
q1.1  9.4是因为三极管q8(batt悬空)

9.4V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到电池(如果有的话)。。。。

接着你就可以继续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10K电阻到地是什么用途?

10K改成3.3K电阻。功率MOS管无法完全截止,大概有1mA的漏电流,加3.3k负载电阻后,未接电池时输出电压大概输出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6、R38的上端应该从Batt+_PWR节点改接12V0_PWR输入。

不是太明白楼主电路功能。如果是下图中上面电路功能。还不如改成下面电路。2个二极管就搞定。

楼主:
因为二极管的压降太大,所以电池端用mos管做开关,让电池可以用的更长的时间.
上面的第一个电路,如果只有Batt+_PWR时,电池只能通过mos管的体内二极管输出到Vin?

网友A(点评):
是的,如果只有Batt+_PWR时,电池只能通过mos管的体内二极管输出到Vin。

楼主:
加3.3K的电阻还是没用,效果跟之前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二极管的压降太大,所以电池端用mos管做开关,让电池可以用的更长的时间.
上面的第一个电路,如果只有B ...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很小。用在此没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14-10-22):
楼主请问修改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