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楼主:
PCB, pc, AC
大家看看,,本来连接在一起的,把一些线删除,却再也连接不上了,跪求帮助啊

楼主(2014-09-16):
难道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我在等答案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规则问题。

网友B:
想要多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规则问题。

应该不是规则问题的,同行一块板,别的地方同样操作是可以的,好奇怪!!!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在不同的层??

网友D:
哪个小蓝点是没网络的 规则中你当然不能在其边上走线啊 因为太近了
删除 这个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在不同的层??

肯定是同一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小蓝点是没网络的 规则中你当然不能在其边上走线啊 因为太近了
删除 这个 再试试 ...

也不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E:
检查一下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不是这个问题哦

是这样子的,我发现电容靠太近排座了,就移近来一点,然后在补满那些铜皮,却发现操作不了,不知道啥原因,但就在这块板,别的地方是可以的,也不是距离的问题,因为别的地方比这里还靠近都没事,俺就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