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274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16):
我需要用max274设计一个中心频率33.7KHZ带通滤波器,电路是按按PDF中推荐的经典电路搭的,如上图所示。问题是,我的Q值只能达到13,如果再高就会发生自激振荡,就是即使没有输入,BOPA也会产生33KHZ左右的正弦波。
但是查芯片PDF,如下图所示。在中心频率为33KHZ时,Q值应该可以到30左右的。为什么我的搭的电路达不到呢?  求大神们解答!

楼主:
用8KHZ和1KHZ做为输入时,一,二阶滤波和三,四阶滤波Q值都能取到40,再用20KHZ时,一,二阶滤波Q值能到40,而三,四阶滤波Q值只能取到10,大于10之后,就会自激振荡。一,二阶和三,四阶之间的链接方法是,在BPOA输出链接一个运放跟随电路,芯片用的是LHM6644高速运放,目的是为了隔离。  为什么Q值升不上去呢。。。。???????????????????求大神

楼主:
MAX275是MAXIM公司推出的一款连续时间模拟集成有源滤波器,片内硬件由4个运算放大器及若干电阻电容组成.每2个运算放大器构成一个二阶节,每个二阶节的中心频率F0、转折频率、品质因数Q、带宽增益HOBP都由4个外部电阻确定,不需要外接电容.通过外接电阻的不同组合形式可以实现巴特沃思、切比雪夫、贝塞尔型的低通、带通滤波器.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可以为:100Hz~300kHz;增益带宽积为16MHz,即对于40kHz的信号可放大1~400倍;MAX275还可根据设计者的要求实现高至100的品质因数Q.与普通的有源滤波器相比,MAX275组成的滤波器具有外接元件少,结构简单,参数调整方便和不受运算放大器本身频率特性影响等优点;由于没有外接电容,而且是单片结构,因而高频场合时受分布电容的影响小,稳定性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