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读出来数据为0

楼主(2014-09-16):
操作6050其他寄存器 都正常  who am i的地址也读出来了   但是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都没有读数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4-12-15):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以前很多网友反馈的结果大都这样。

网友B(2015-01-30):
LEADIY-M3C MPU6050 HMC5883L BMP180/BMP085 串口姿态模块
通信接口:串口,波特率115200
数据更新:每2.2MS---2.5MS输出一次姿态角度
小板尺寸:16mm*26mm
引脚间距:2.54mm(100mil)
供电电源:3V--5V(板上集成LDO)
通过串口或IIC接口读数据

网友C:
可能是没初始化好

网友D(2015-08-09):
什么没初始化好呢。能不能告诉我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