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C 1923温控问题

楼主(2014-09-16):
遇到的问题:

1热敏电阻的电压 在设置电压周围 摆动较大
2临近设置点后 随着加热制冷的变化 TEC两端的电压 总是 在 0 ~2.5V 变化 摆动较大

网友A:
流过热敏电阻的电流有多大?…这么大的电压波动?…查查与之并联的相关电路是否有故障?…或换个电阻试试!…

网友B:
可以看看驱动的pwm是否稳定,如果pwm一直在抖动,说明控制环路的参数需要调整,调整稳定后再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