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逻辑地与机壳(安全地)相通你信吗?

楼主(2014-09-16):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安规的要求。对于采用交流市电供电的金属外壳敏感逻辑设备,安规要求外壳必须接大地。为尽量避免干扰,系统地(计算机的接地层可不仅仅是逻辑地)也采用直接连接金属外壳的做法。然后,系统地通过内部电源连线接到交流电源线的接大地回路上,电源的Y电容中间接点也同样接在大地回路上。所以,台式计算机要求必须采用带大地接线的三线单相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