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谁用过F28335 做RTC实验的???

楼主(2014-09-16):
哪位大神有28335的RTC例程吗?求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分享一下。

是外扩的RTC实时时钟吗
没看到过28335里面的    5509的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

请问一下,这个例程是不是包含了显示部分呢???

网友C:
iic,io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io模拟

这还能模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

请问一下,你这是用I2C模拟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还能模拟呢???

一般的RTC都是走IIC协议的   28335应该没有现成的IIC总线吧,那不得用IO模拟

网友D(2020-08-24):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RTC都是走IIC协议的   28335应该没有现成的IIC总线吧,那不得用IO模拟
...

28335内部有i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