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区别

楼主(2014-09-16):
(无正文)

网友A:
没区别
分割 也就是 负片 电源和地 铺铜 划划区 当然 正片也可以叫分割 看你工具怎么使用了
设为信号层 可以走写信号线 也可以不走,不搞负片 直观

网友B:
从方便性的角度讲,信号层显然在表面更合理。即使在表面层,空余部分也应该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