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的开发平台问题

楼主(2014-09-16):
    最近不太敢用keil开发工具了,具体原因大家都懂,不知道68013A这款新片还能用哪些开发软件去开发,求坛子里的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A:
为什么不敢用呢?
老外用一些免费的编译器。大部分是命令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敢用呢?
老外用一些免费的编译器。大部分是命令行的

老是被发律师函,说盗版侵权,小公司本来就没啥盈利,老板不出钱买软件啊,所以只能换个平台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是被发律师函,说盗版侵权,小公司本来就没啥盈利,老板不出钱买软件啊,所以只能换个平台试试。。。 ...

官方使用的是这个版本,要是你换版本就会很麻烦。
当然,8051常用的版本比较少。你可以找找iar 8051或者其他开源的编译器。开源的一般免费了,但性能会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使用的是这个版本,要是你换版本就会很麻烦。
当然,8051常用的版本比较少。你可以找找iar 8051或者 ...

目前只能先断网解决,再看看能不能换个平台,换不了就换芯片,用USB3.0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只能先断网解决,再看看能不能换个平台,换不了就换芯片,用USB3.0的芯片 ...

成本也就差五六倍。也不是不可以换。。。

网友B:
请问下LZ有碰到过CyConsole出现bulk out failed的问题吗?
我现在是想通过CyConsole向EP2发送数据,但是一直都是bulk out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