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如何烧录hex文件

楼主(2014-09-16):
使用iar生成hex文件,如何烧录hex文件,因为不可以给工厂源代码,只可以给hex文件给他下载烧录

网友A:
可以直接用iar生成烧写msp430用的txt文件的,给工厂这个文件也可以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MWZmx8FGobz3wjQcqw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iar生成烧写msp430用的txt文件的,给工厂这个文件也可以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问题是知道怎么生成了,烧写软件使用哪一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知道怎么生成了,烧写软件使用哪一个啊

有好多软件可以用的。这个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软件可以用的。这个没必要纠结。

哦,好像已经解决了,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像已经解决了,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lol

网友B:
这个直接用编程器的就可以的

网友B:
接口可设计成BSL的,或者JTAG的都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用编程器的就可以的

问题是使用那个烧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可设计成BSL的,或者JTAG的都可以的吧。

设计成两线下载的那种了

网友C:
用BSL方式烧写的呗,这个带有安全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BSL方式烧写的呗,这个带有安全保护的。

bsl究竟是什么?: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