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输出波形变的陡峭一些

楼主:
本人初学,问题简单,请大神见谅!急,在线等!

CAN_TX输入波形是正方波,结果CAN1_RXD输出变成了 如下波形:

问题:有不有什么方法能让输出的上升沿变得陡峭一些?

楼主(2014-09-16):
没人回答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改变R408或407或409的值

网友B:
逻辑电路整形。

网友C:
如果只是顶楼的波形问题,那不是上升沿的问题。
上升沿很陡峭,估计楼主是表达错了,问题是在顶部。
开始的阶段,明显是有个钳位时期,然后类似于一个电容充电的电压上升时期。
俺不懂CAN总线,所以也不知大概的频率,线路是否存在电容什么的。。也不知驱动需要多大的电流。

从你的电路看,CAN_TX 也是由3.3V的MCU提供的,就像3楼shalixi说的,这几个电阻都太大了些。
话说俺很怀疑这个电路,是做CAN总线的驱动么?即便是减小了电阻,也不是很理想···

网友D:
CAN_TX改为控制基极试试,再加个三级管倒相一次。

网友E:
观察1L波形,可以确定CAN1_RXD处电容不会太大。上升侧前一个平台可能是Q46退出饱和,是否2uS左右?
  平台后的缓升,应该是充电曲线,与R407实际阻值过大有关,查查R408、R407的阻值是否一致,另外这个电路R409似乎用处不大。
  LZ可以考虑用一片双门逻辑SN74LVC2G14,电源接5V侧,串入一粒二极管将电源降为4.5V,这样第一级斯密特触发的输入高电平只需要3.1V就够了,再一级仅作反相,输出满足相位要求。电路简单,价钱便宜,零售也才¥0.25一片。不过LZ要注意这粒芯片会因为速度过高,会引入200MHz以上的干扰,电磁兼容可能不大好处理。
LZ也可以简单将R407、408阻值减小处理,估计应该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昨天最后发现接收乱码不是因为其它问题导致,已解决,谢谢各位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