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这个电路怎么怎么分析呢?头都想破了!

楼主(2014-09-16):
(无正文)

网友A:
IC1,IC2是啥啊?
另外有个地方肯定抄的不对,U1的,7脚输出,应该还串了个电阻;
建议楼主测试关键点的波形或电压;

网友B:
上电后,图中的A\B\C三点的电压都为0.5~0.7V,B点的信号根本无法驱动MOS
这种电路用一个4位单片机就搞定,还左挠右拐的

楼主:
被放烟雾弹了!

网友C(2014-11-11):
先顶一个再说

网友D:
电路应该简单,但是一看见此类原理图就懒得看。
不喜欢上下、左右、输入输出颠倒的原理图。

网友E:
看到这种地线标志朝上的原理图怎么那么别扭

网友F(2015-01-25):
按一下开,按一下关。

网友G:
这电路设计的,看了左面第一部分就想笑。。。这是有多无聊啊?
U2 R15 C6 构成一振荡器,由U1通过 Q7 控制是否振荡,问题是SW是电源开关。一上电,U1的输出就成低电平了。还控制个屁啊。。

电路抄得缺东西,Q2 Q7基极的电阻都没····真懒。。。

网友H:
搞不懂,如果只是针对功能要求,以现在芯片的性能,完全不用管电路,只要根据性能要求重新设计或许都比这样拿着别人的板子抄来。何况不一定抄的正确。

网友I:
可能抄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