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看这叫什么东东?

楼主(2014-09-16):
华为移动WIFI上中部的指示灯,在电子元器件中应该叫什么呀,新手勿见笑!详见下图,一个项目中想使用类似的器件显示状态!
yunpan.cn/Q7nRcFpdqMP8c
提取码 5a7d
呵呵,图片传不上来,请移步到360云盘看图片吧!

网友A:
图呢?图呢?大声告诉我图呢?

网友B:
帮你把图片贴上来……
貌似就是几个发光管

楼主:
发光管就是一般的发光二极管么,类似这种东西哪里能买到,我想在开发的东西上用。应该是需要定制,改变图标。

网友C:
应该是OLED屏,就是自发光的LED点阵屏。早期的MP3上用的最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光管就是一般的发光二极管么,类似这种东西哪里能买到,我想在开发的东西上用。应该是需要定制,改变图标 ...

看样子像是在透明塑料片上刷了一层黑色图层

差钱可以找个透明塑料壳,刷一层油漆,再刮出透光图案,下面在放一个led就成了;P

网友E:
这个就是有个膜 下面是LED
有专门做这个膜的
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F:
OLED屏幕做起来会好看些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