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公司要用新唐MCU,那种仿真器好用?

楼主(2014-09-16):
  用过新唐仿真器的前辈,推荐一下? 谢谢啊

网友A:
用Jlink好些

网友A:
这样只用四线 就oK了

网友B:
找我们代理送一个仿真器给你就好啊,还搞这么麻烦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们代理送一个仿真器给你就好啊,还搞这么麻烦干嘛

可以吗?怎么做才可以

网友B:
加我QQ了解下你的项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怎么做才可以

您好,我是新塘代理,请问你们用的哪款芯片!

网友D:
新塘自己就有相应的仿真器  可以申请几个

网友E:
用什么系列就用什么仿真板撒,免费送~

网友F:
用新塘自己的仿真器啊

网友:
nu-link个人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是新塘代理,请问你们用的哪款芯片!

  M0517/M0516

网友G:
必须nu-link,jlink支持不完善

网友H:
为什么 我找新塘 就要买呢

网友I:
新唐的最小板上面自带的NU-link,可以仿真和调试M0的芯片

网友G:
新唐的MCU用的仿真器也不是都一样的,看你用的哪款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