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控制单相直流有刷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4-09-16):
没有测速传感器,只有电流采集,还可以做到闭环调速吗?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参考下录音机的稳速电路,人家不需要测速,简单硬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你参考下录音机的稳速电路,人家不需要测速,简单硬件就可以了。 ...

硬件原理图已经确定,只有对有刷直流电机电流进行采集进入单片机。
电机的负载是脉动型负载。
请教一下有什么建议?

网友B:
典型电路包含电压负反馈,不过那是稳速电路。调速可以用PWM,要求高的话码盘测速。脉冲负载可以加飞轮。

网友C:
没有速度反馈那只能用电压反馈+电流补偿。当然性能会稍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速度反馈那只能用电压反馈+电流补偿。当然性能会稍逊。

现在加了一个磁感,也就是电机转一周输出一个脉冲。
不过因为电机转速不是很大,速度信号采集就很慢。电流环部分大约1ms运算一次,而速度信号最快也要几十个毫秒才能获得一次,电机转速较慢时,甚至要几百毫秒才能获得速度信号。
通常的电机调速都是用速度环和电流环同时作用。
对于我这种由于速度信号获得太慢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因为安装问题,磁感不是在电机输出轴上,是在执行机构上,电机是减速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