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itb编译问题

楼主(2014-09-16):
问题如下:我刚装ltib时第一次编译是通过的,然后在试了一次./ltib就不懂了
shaohonghui@shaohonghui-virtual-machine:~/ltib/ltib$ ./ltib
Installing: 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OK GPP:

Try 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md5 from the GPP
hp://bitshrine.org/gpp/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md5:
18:48:17 ERROR 404: Not Found.
Try 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 from the GPP
hp://bitshrine.org/gpp/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
18:48:18 ERROR 404: Not Found.
Can't get: 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 at ./ltib line 2560.
Died at ./ltib line 2560.
traceback:
main::check_toolchain_setup:2560
  main::pre_build_checks:1465
   main:569

Started: Tue Sep 16 18:48:15 2014
Ended:   Tue Sep 16 18:48:18 2014
Elapsed: 3 seconds

Build Failed

楼主:
上面hp其实为http,网络连接我是有的,难道要用代理服务器下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hp其实为http,网络连接我是有的,难道要用代理服务器下载吗

应该不是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

楼主你好,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

能否给大家分享一下呢~~非常感谢~~

楼主:
貌似我挂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了。这个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md5 from the GPP这个软件公司的网络不能正常使用。所以才出现404 NOT F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我挂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了。这个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md5 from t ...

下载包遇到的问题,是的,如果是在公司的话,是需要设置代理的。感谢楼主分享解决办法哈,别的朋友看到了也会少走弯路的。再次感谢~~

网友A: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B(2015-08-26):
引用 楼主:
貌似我挂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了。这个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md5 from t ...

你是怎么设置代理服务器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我挂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了。这个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md5 from t ...

问题就是这样的,有许多问题都是网络不通,下载不下来,或者编译的时候要链接国外的服务器

网友D(2016-06-30):
引用 楼主:
貌似我挂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了。这个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1.i386.rpm.md5 from t ...

楼主怎么挂的代理服务器的啊?我最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