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AD转换

楼主(2014-09-16):
电桥电路和放大器电路都没问题,电路这样连接对吗?

程序是这样的,P3上接的LED没反应,问题出在哪?求指点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a,bb;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uchar get_AD(uchar adcvcc)
{
ADC_CONTR=ADC_CONTR|0x80;
delayms(20);
ADC_CONTR=ADC_CONTR&0xe0;
ADC_CONTR=ADC_CONTR&0xf8|adcvcc;
delayms(10);
ADC_RES=0;
ADC_CONTR=ADC_CONTR|0x08 ;
while((ADC_CONTR&0x10)==0);
ADC_CONTR=ADC_CONTR&0xe7;
aa= ADC_RES;
return aa;
}
void main()
{
P1M0=0x80 ;
P1M1=0x80;
bb=0x01;
while(1)
{
aa=get_AD(7);
P3=aa;
}
}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void ADC_Init()
{
  P1ASF=0x03;        //P0 P1 做AD口
  ADC_RES=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_MS(3);

}
unsigned char GetADCResult8(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R;
   unsigned int k=0,n=0;
   for(k=0;k<100;k++)
  {        ADC_RES = 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ADC_FLAG;
        R=ADC_RES;
        n=n+R; }
        R=n/100;
        return R;
}

网友A:
P3接什么,P3表示八个脚啊

楼主:
转换后的数字量赋给P3口,P3口接了LED,但是没反应

网友B:
你确定放大电路没问题?

楼主:
确定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没问题

怎么判断电路没问题的呢

楼主:
桥式电路的输出电压经放大器放大了10倍,放大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桥式电路的输出电压经放大器放大了10倍,放大电路有问题吗?

很大的问题  你不想想基准电压多少,,,这个电路很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放大电路没问题?

有问题  他应该做一个把电流转为电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  他应该做一个把电流转为电压的电路

要怎么改?放大器输出的不是电压?我也觉得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E:
放大器两输入端接一个电阻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器两输入端接一个电阻行不行呢?

放大器外围接的有电阻,要不也实现不了运放

网友F:
P3口外接LED,
AD采样的数字量输出到P3口,
AD值什么能驱动LED亮或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