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电话不通过交换机有可能直接通讯吗?

楼主(2014-09-16):
最近公司要搞个项目,客户要求用他们的电话机直接接上我们开发的设备,对方摘机后拨我们的设备号,设备检测号码正确后可以继续接收用户在电话键盘上按下的数字键,并执行相应的操作。也就是说我们的设备相当于一部电话,怎么让这两部电话不通过交换机直接可以通话呢?(振铃电路,摘机电路这些都已经设计好,现在迷茫的地方在于对方摘机拨号后,该怎么做才能让两部电话接通直接通信)迷茫中,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你的设备上给个电流源驱动即可。建议你找资料学习一下电话系统(不是电话机本身)的原理和基本结构,这个用一百年前的结构都行,只是在现代电子元件条件下可以大幅精简而已。

网友B:
在同一条电话线上接上两个相同的电话机试验是否能通话即可。
如果不用恒流源供电,就在保证电话机至少有10MA的电流的条件下,在电源上串电阻以便被电源“吃掉”音频信号的办法。

网友C:
嗯,加电源就行了。
对方是否摘机,检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设备上给个电流源驱动即可。建议你找资料学习一下电话系统(不是电话机本身)的原理和基本结构,这个 ...

直接在电话线上串联或者并联12V电源后,两部电话都摘机,这边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另外,振铃信号必须要给9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同一条电话线上接上两个相同的电话机试验是否能通话即可。
如果不用恒流源供电,就在保证电话机至少有10M ...

嗯嗯  现在通话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供电系统是12V,考虑怎么给振铃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在电话线上串联或者并联12V电源后,两部电话都摘机,这边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另外,振铃信号必须要 ...

你的方案不妥,应该用电流源驱动,用电压源的话,至少该串个电阻。振铃用虚拟的即可,不要照搬电话网,你这个只是固定的点对点,先监测摘机,然后监测拨号,在特定的拨号后发出一个虚拟的振铃信号就是。如果非要电话本身的振铃,那只能加铃流信号,一如电话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不妥,应该用电流源驱动,用电压源的话,至少该串个电阻。振铃用虚拟的即可,不要照搬电话网,你 ...

现在初步是这样定的  升压DC产生48V电压  431与三极管组成恒流电路   右方电路用于检测用户是否摘机。但是高压振铃信号不知道应该怎么得到  买了一个电话交换机  测量他输出的信号增量100多伏,输入电压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不妥,应该用电流源驱动,用电压源的话,至少该串个电阻。振铃用虚拟的即可,不要照搬电话网,你 ...

因为要给对方传送信息前 必须先“打通它”,所以我们这边需要产生振铃信号。交换机上是正负50多V的样子,图片上传进度条不动  我看看有其它办法添加进来不

楼主:
可算传上来啦,

网友A:
“打通”是对机器打通还是对人打通,对机器,根本不用振铃,对人的话,用电话本身的振铃需要加个切换电路,用继电器切换。铃流发生器可在48V电源上加个100Hz的调制电路,现在的电子式电话机振铃电路灵敏度都较高,48V铃流足以振铃。嫌声音小的话,把48V提高到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通”是对机器打通还是对人打通,对机器,根本不用振铃,对人的话,用电话本身的振铃需要加个切换电路, ...

是对机器打通,客户之前的设备是需要连接到电话线的,现在想做成无线传输,所以我们想模拟出一个交换机的功能出来。给对方传输数据时,拨通它,然后他摘机后再对它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对机器打通,客户之前的设备是需要连接到电话线的,现在想做成无线传输,所以我们想模拟出一个交换机的 ...

对机器根本不需要什么振铃,前面说了,检测摘机后的特定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