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自制板mfg工具无法识别device

楼主(2014-09-16):
根据官方imx6q   SABRE-AI_Quad_CPUcard 原理图自制开发板,使用nand flash,下载工具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设置boot_mode[1:0] = 01即下载模式,设置mfg工具cfg.ini参数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auto
   [LIST]
name = MX6Q-Sabreauto-NAND ,
利用mfg工具下载Android2.2镜像:

1. 打开mfg_tool工具,显示“No Device Connected” , 检测boot_mode拨码开关电压高V3.3,低0v,电压正常,接着检测otg接口USB-otg-vbus是5v,USB-otg-gnd是0V,正常电源均正常,
    请问mfg工具在什么情况下他会显示“HID-compliant device”,即它读取了什么地方的什么内容后才会正常显示信息??出现“No Device Connected”情况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引起的??

2. 步骤1行不通后,我试图利用sd卡启动,在开发板上只烧录了uboot到sd卡,设置自制板 Boot Device Selection boot_cfg1[7:4]=010x即SD卡启动,打开串口助手,无任何输出,即认为arm仍不能正常工作。至此,我该如何继续操作确定哪里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A:
我也是参考imx6q SABRE开发板自己设计的板子,跟你是同样的问题,我在笔记本的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看到板子,你说的otg接口电源均正常是什么意思?USB-otg-vbus是5v,USB-otg-gnd是0V吗,我现在这两个电压都是零。两条差分数据线中有一个是3.3V。另外一个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参考imx6q SABRE开发板自己设计的板子,跟你是同样的问题,我在笔记本的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看到板子 ...

USB-otg-vbus是5v,USB-otg-gnd是0V,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otg-vbus是5v,USB-otg-gnd是0V,正常

我的板子电感没焊好,现在焊好了,电压正常了,USB-otg-vbus是5v,USB-otg-gnd是0V,但是设备管理器和mfgtool还是检测不到板子,楼主有什么进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电感没焊好,现在焊好了,电压正常了,USB-otg-vbus是5v,USB-otg-gnd是0V,但是设备管理器和mfgt ...

跟你一样,量各个电压均显示正常,就是发现不了设备,拔码开关组合遍历过~郁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电感没焊好,现在焊好了,电压正常了,USB-otg-vbus是5v,USB-otg-gnd是0V,但是设备管理器和mfgt ...

Mfg tool uses global configuration to recognize which device the user wants to flash among different USB devices connected to the PC.
Let’s explain it by an example.
  <CFG>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Q" vid="15A2" pid="0054"/>
<STATE name="Updater"   dev="MSC" vid="066F" pid="37FF"/>
  </CFG>
Global configuration is contained between parameter <CFG> and </CFG>.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Q" vid="15A2" pid="0054"/> indicate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burning process, the phase name is “BootStrap”, and a device named “MX6Q”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USB pid “0054” and vid “15A2”. For i.MX 6 serial, in the phase “BootStrap”, the valid strings for dev are: “MX6Q”, “MX6D”, “MX6SL”; in the phase “Updater”, the valid string for dev is: “MSC”.
<STATE name="Updater"   dev="MSC" vid="066F" pid="37FF"/> indicates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burning process, the phase name is “Updater”, and a device named “MSC”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USB pid “37FF” and vid “066F”.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里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导致不能识别设备的原因有很多,这里首先你先排除一下,是不是线的问题,usb-otg 线。你换一根试试,因为我同事前两天刚遇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在启动的时候,终端上没有信息显示,那板子上会有什么显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你一样,量各个电压均显示正常,就是发现不了设备,拔码开关组合遍历过~郁闷呢 ...

我查了下,有的帖子说需要用usb2.0的接口,有的说要必须用usb3.0接口,有的说要用pc后面usb接口,我都试了好几台电脑了,都不行啊。你试试看你行不行吧

网友B:
楼主你好,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在如下前提下测量:
1、BOOT_MODE0=1; 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 电压要在2.5V或者3.3V
3、CPU端的USB_OTG_VBUS要加5V电压的
保证是在download模式下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有的帖子说需要用usb2.0的接口,有的说要必须用usb3.0接口,有的说要用pc后面usb接口,我都试 ...

你好,请问你是使用的usb-otg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在如下前提下测量:
1、BOOT_MODE0=1; 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 电压 ...

测量USB_OTG_ID管脚电压为3.0V,测量给它供电的ARM管脚VDDUSB_CAP(通过外接滤波电容来测量)电压为3.0,但数据线一直为零,mode模式是用拨码控制的,几种模式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USB_OTG_ID管脚电压为3.0V,测量给它供电的ARM管脚VDDUSB_CAP(通过外接滤波电容来测量)电压为3.0,但 ...

你的USB_OTG_ID是上拉了吗还是输出的就是3.0v,我看飞思卡尔sabre开发板的原理图里USB_OTG_ID上拉到3.3V的电阻是不安装的,我现在没有安装,所以这个电压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USB_OTG_ID管脚电压为3.0V,测量给它供电的ARM管脚VDDUSB_CAP(通过外接滤波电容来测量)电压为3.0,但 ...

把USB_OTG_ID上拉电阻接上了,除了BOOT_MODE0=1; BOOT_MODE1=0外,其他拨码开关也都设置对了,现在mfgtool终于可以检测板子了,也希望你能早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C:
你用的XP 还是WIN7 系统...

网友C:
建议换WIN7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XP 还是WIN7 系统...

不还意思啊,是win7 系统……  上述人士的建议都检查过,都ok,目前郁闷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不知道在板级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线长,时序等等会不会有影响导致现在现象发生,之前照抄的时候这些细节不太注意~~

网友C:
你板子上的其他电源电压都正常吗?另外USB供电那块有三部分,你都量一下,主要是输入VDDHIGH_IN,输入有的话,再量量输出VDDHIGH_CAP(2.5V), NVCC_PLL_OUT(1.1V),VDD_VBUS_CAP(3.0V),可以参考电源供电那个框图,我浏览器有问题,图片发不上来,你自己在RM手册里搜一下Power system overview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在板级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线长,时序等等会不会有影响导致现在现象发生,之前照抄的时候 ...

这些的话没有什么影响的。建议你再按照19楼朋友的方法测一下电源,如果还是不可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D:
我们这也是依据官网上的电路图画的板子,刚开始因为启动方式的拨码开关有问题,也是检测不到,建议再查查拨码开关那块,看看四种组合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也是依据官网上的电路图画的板子,刚开始因为启动方式的拨码开关有问题,也是检测不到,建议再查查拨 ...

感谢楼上朋友分享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E:
请问楼主的插上otg线后,开发板上电,电脑有什么反应吗?设备管理那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的插上otg线后,开发板上电,电脑有什么反应吗?设备管理那里看看 ...

么有任何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么有任何反应……

USB供电那部分电压你量过了吗?看我19楼说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的话没有什么影响的。建议你再按照19楼朋友的方法测一下电源,如果还是不可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

这几个电源是对的,我想问一下imx6的RTC时钟,手册标称直流应该在800-1100mV之间,那么实际板测应该是多少?目前板子识别不了会不会跟这个相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个电源是对的,我想问一下imx6的RTC时钟,手册标称直流应该在800-1100mV之间,那么实际板测应该是多少 ...

楼主你好,请问RTC你设计的时候是使用的外部晶振32.76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RTC你设计的时候是使用的外部晶振32.768kHz?

是,用的是外部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的是外部晶振~

按照参考电路设计,该部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照参考电路设计,该部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实际测量应该是多大呢,我这边有开发板直流也就是100多,照样可以识别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也是依据官网上的电路图画的板子,刚开始因为启动方式的拨码开关有问题,也是检测不到,建议再查查拨 ...

你好,请问一下,除了bootmode[1:0]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拨码开关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实际测量应该是多大呢,我这边有开发板直流也就是100多,照样可以识别设备。。。 ...

可以吗??:dizzy: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吗??

可以,板子上实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板子上实测的。。。

你确定????是官方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除了bootmode[1:0]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拨码开关需要设置。。。。 ...

我们那个板子,拨码开关这地方画的有问题,按官网手册01的时候是USB烧写,检测到设备,我们的设置成00居然能检测到设备,实际00的时候是nor flash启动uboot。

楼主:
去除所有关于复位的电路,则ok了……

楼主:
结贴步骤真心让人无语O__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除所有关于复位的电路,则ok了……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步骤真心让人无语O__O"…

本论坛中都是这样的,不过也看到楼主成功结帖了。欢迎有问题继续在这里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和讨论~~

网友G(2016-12-21):
mark,新员加入,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H(2018-02-07):
引用 网友D:
我们那个板子,拨码开关这地方画的有问题,按官网手册01的时候是USB烧写,检测到设备,我们的设置成00居 ...

你好,看到你14年帖子说IMX6 板子boot mode 01无法检测到设备,00反倒可以。我们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01无法检测到设备,00能检测到设备,但无法mfgtools软件烧写一会就报错。请问当时那个问题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