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低Vos的运放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2014-09-16):
既然运放可以通过外部进行调零,那么厂家推出低Vos的运放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在做一个1uV正弦信号放大。运放的低噪音肯定是一个重要参数,但是看不出低Vos有什么必要。

网友A:
Vos的温飘你都不考虑了?

网友B:
如果是放大这样交流信号,低Vos当然没意义

另,设某Vos为10mV,你能通过调零而用于1uV电路?这个道理很基础常识

网友C:
过去电视机,收音机里有好多中周,无感改锥慢慢调,多麻烦?
运放也一样,人们不喜欢外调,增加成本不说,浪费时间。

失调影响电路精度,引起偏差和失真,所以高速,高精度,低噪,这二高一低是运放核心指标,小鬼子那本OP技巧就是围绕这三方面写的。

另,比较老的,狭义的失调电压定义,可能现在OUT了,现在论文中多定义为将输出电压调节到静态工作点所需的Vid就是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s的温飘你都不考虑了?

在ADI的网站上看到过0.3uV Vos的运放,它的温飘是0.000xu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放大这样交流信号,低Vos当然没意义

另,设某Vos为10mV,你能通过调零而用于1uV电路?这个道理很基 ...

问题是你能将Vos调到“绝对零”吗?
要测量1uV的直流信号,Vos至少的调到0.01uV才有可能吧。似乎外电路不太可能吧,焊点,PCB上的温差电动势就很不容易解决。
我也是才明白,调零 != Vos为零,而是让Vos相对你要测的信号很小就可以了。

不一定需要0,01u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电视机,收音机里有好多中周,无感改锥慢慢调,多麻烦?
运放也一样,人们不喜欢外调,增加成本不说, ...

也是,直流信号,外部调整很麻烦而已,应该是出于这种因素吧。
对于交流信号,Vos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D:
仙童就没有这运放  好像

网友E(2018-08-30):
个人理解,对于交流信号,VOS不重要,因为通过藕合电流输出后,直流误差被隔离了,但如果你用于直流放大,比如电子天平,直流误差和温漂就很重要了,重量显示值会漂来漂去,无法使用了,

网友F:
不客气的说一句,如果你连VOS的意义都搞不懂,1uV的放大99%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G:
就算你现在调到零点了,那温度变化了呢?更长时间以后呢?
Vos和温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只有低Vos的运放才有更低的温漂.
最近找到一个运放: OPA2277,Vos=10uV,1-5元,就是不能确定是否买的是不是真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算你现在调到零点了,那温度变化了呢?更长时间以后呢?
Vos和温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只有低Vos的运放才 ...

OP 07 包括77及以上系列,本身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低失调运放,由于使用量大,因此行货价也不高,同时西贝货更是满天下。
该系列运放,对于双电源应用来说,性能已经不错了,一般测量通过外置失调调节,做到uV级别不是问题,不过哪怕西贝货,也有不少性能基本上接近行货水平的,测试芯片其实挺容易,按照温度指标,进行热风枪局部加热,看失调变化就成。
安全点,低于uV级要求的,还是斩波稳零吧,理论上的无失调,现在的斩波稳零都已经全部内集成了,ADI有不少这方面芯片,价格便宜量又足。拿来当标准运放直接用,大多数型号还是轨至轨的,真心方便。像AD8628,用起来就很爽。

网友I:
Vos的输出失调电压是乘以放大倍数的直流分量,使交流信号的中轴偏离0轴,严重时导致饱和。

网友J:
所有运放都应该Vos近乎为0。

谢谢大家!

才是正确理念。

如果真正能够理解什么是Vos,那么,你就必须提供调零点。

如果没有能力理解什么Vos,即不知道Vos是怎么产生的,就不会提供“调零端”,以及制作不出Vos近乎为0的运放。

就像一个天平,没有调零,就无法使用。

一个运放没有调零,也是无法使用的。

当然了,并没有纯粹的DC信号。

那么,运放在方波响应中的稳定状态,虽然存在Vos,但可以很容易消除。

即使没有调零点,明白人也知道如何调0。

再次感谢大家!

你这段话说明你没理解本大师的教导。
你这段话表明你没干过工程,思维只停留在理论中。 “如果真正能够理解什么是Vos,那么,你就必须提供调零点。”,一个电路里面有时有几百个运放,一个一个调零?还想不想活了? “一个运放没有调零,也是无法使用的。” 现在的电路,基本没有人对运放调零了。大家还不都用得好好的。 “即使没有调零点,明白人也知道如何调0。”前后矛盾。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网友K:
Vos的概念没弄清楚

网友I:
理想运放没有失调电压,不稳定?!

网友J:
To King 5555.

谢谢大家!

稳态误差,肯定包含在Vos中了。

但因为开环放大倍数非常大,所以稳态误差很小。

稳态误差维持了运放的直流工作点的存在?

理想看,的确就是如此。

但确实可以通过调0的方法,把Vos调节到为0的地步。

Well。

全都被教科书所“误导”了。

自控类等教科书中的“反馈框图”,是线性的,小信号的,而没有“直流工作点概念”的。

对于,反馈的放大电路来说,直流工作点的问题,是新问题,是100年前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实际中必然提出的问题。

就像一个天平,在使用之前,需要调0,那么运放也是一样,需要对Vos进行调0处理。

从线性的角度看,因为运放在反馈模式,必定被校正为线性,所以,就把运放开环模式,也看作线性,此时才有“稳态误差”的概念,因为远远小于Vos,故忽略了。

例如4558的开环放大被120db,其稳态误差在18V电源的情况下,也就18uV。远远小于可能的Vos。

Vos因为“不匹配”而造成,如果差动电路完全对称,也无法保证Vos为0,就像天平一样,你以为已经“平衡”了,但其实还是有OffsetError。

可以说,反馈电路中,任何一个电阻,电流元,都可以成为调节Vos为近乎0的办法。

这仅仅就是天平的调0工作而已。

如果反馈放大电路,中的电阻很多,而不是用电流元,那么Vos就可以调节到近乎为0的地步,而且几乎不随温度等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使用了电流元,因为电流元本身精度不高,经常变化,所以其Vos也变化大。

只要明白Vos的必定存在,以及可以调节到0 即可。

Vos属于直流特性,与交流放大无关。

Vos也确实可以被放大,然而却不可能是交流放大。

你们的教科书中的运放模型中的Vos,属于“事后诸葛亮”。

是工程技术人员早就发现,Vos可以被闭环放大倍数所放大,例如交流放大倍数为10倍,那么Vos也被放大了10倍,而“生搬硬套”地画入运放模型的,那是一个交直流的混合模型。

没有人能确切说明Vos,就像没有人能确切说明天平为何需要“调0”一个道理。

紧紧就是这个运放模型,包含了Vos的,与实际情况可以“吻合”而已。

当然了,即使从电路原理上来讲,Vos也确实可以看作一个“附加的偏置电压”。

总之,对于Vos,知道其必然的存在,以及可以被放大的事实,以至于所有Vos都可以被调节到几乎为0即可。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