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15):距阵按键

楼主(2014-09-16):
距阵按键也很好理解,就是发收换位,一排管脚前几个发,后几个收,然后在反过来。
以下是Proteus的仿真结果。

以下是在Atmel Studio 6,2的运行结果

以下是程序:
/*
* GccApplication22.c
*
* Created: 2014-9-16 21:23:06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共阳极LED  0~F的段码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

void  delay(uint k)
{
        uint  m,n;
        for(m=0;m<k;m++)
        {
                for(n=0;n<114;n++);
        }
}
uchar ScanKey()
{
        uchar temp,temp1,key;
        temp=PIND;
        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
                        DDRD=0x0F;
                        PORTD=0xF0;
                        delay(5);
                        temp1=PIND;
                        temp1&=PIND;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0;
                                break;
                                case 0xD0:
                                key=1;
                                break;
                                case 0xB0:
                                key=2;
                                break;
                                case 0x70:
                                key=3;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D=0xF0;
                        PORTD=0x0F;
                        break;
                }
                case 0x0D:
                {
                        DDRD=0x0F;
                        PORTD=0xF0;
                        delay(5);
                        temp1=PIND;
                        temp1&=PIND;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4;
                                break;
                                case 0xD0:
                                key=5;
                                break;
                                case 0xB0:
                                key=6;
                                break;
                                case 0x70:
                                key=7;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D=0xF0;
                        PORTD=0x0F;
                        break;
                }
                case 0x0B:
                {
                        DDRD=0x0F;
                        PORTD=0xF0;
                        delay(5);
                        temp1=PIND;
                        temp1&=PIND;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8;
                                break;
                                case 0xD0:
                                key=9;
                                break;
                                case 0xB0:
                                key=10;
                                break;
                                case 0x70:
                                key=11;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D=0xF0;
                        PORTD=0x0F;
                        break;
                }
                case 0x07:
                {
                        DDRD=0x0F;
                        PORTD=0xF0;
                        delay(5);
                        temp1=PIND;
                        temp1&=PIND;
                        switch(temp1)
                        {
                                case 0xE0:
                                key=12;
                                break;
                                case 0xD0:
                                key=13;
                                break;
                                case 0xB0:
                                key=14;
                                break;
                                case 0x70:
                                key=15;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DDRD=0xF0;
                        PORTD=0x0F;
                        break;
                }
                default:
                key=0;
                break;
        }
        return(key);
}
int main(void)
{
        uchar temp,keynum;
        DDRD=0xF0;
        PORTD=0x0F;
        DDRC=0xFF;
        PORTC=0xFF;
        while (1)
        {
                temp=PIND;  //判断是否有按键
                temp&=0x0F;
                if(temp==0x0F)
                {
                        continue;
                }
                else
                {
                        delay(100);  //约10ms延时去抖
                        temp=PIND;   //判断是否有按键
                        temp&=0x0F;
                }
                if(temp==0x0F)
                {
                        continue;
                }
                else
                {
                        keynum=ScanKey();
                        PORTC=tab[keynum];
                }
                while(temp!=0x0F)
                {
                        temp=PIND;
                        temp&=0x0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