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ARM编程

楼主(2014-09-16):
ARM编程必须要学Linux和C语言吗?

网友A:
不一定要用linux 但一定要c语言 水平比较高的话用arm汇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用linux 但一定要c语言 水平比较高的话用arm汇编写程序

ARM不是一定要有操作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不是一定要有操作系统吗?

ARM也能裸奔呀
而且不同的体系面向不同的应用。
比如cortex-M系列 大多还是不跑系统的

网友C:
M系列的实际就是试图代替单片机的,A系列才是整整的ARM,比如Cortex-A9

网友D(2015-06-12):
地板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