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设备管理器和mfgtools都检测不到板子

楼主(2014-09-16):
大家好!我参考飞思卡尔的Sbare开发板,自己制作了一块板子,电源管理芯片(MMPF0100F1EP)、CPU(MCIMX6Q6AVT10AC)、DDR3、NOR flash、SD,USB otg电路都完全一样,现在将板子通过otg线接到pc的usb口上时,mfgtools检测不到板子,连主机的设备管理器都检测不到usb设备(不是不识别),测了电源管理芯片的各个输出电压都没有问题,otg线也是好的,otg电路和开发板原理图上也是一样的,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i.MX6Q-SDP板子设计的?

网友A:
还有你这里是不是线的问题啊?建议你换根usb-otg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参考i.MX6Q-SDP板子设计的?

是参考MCIMX6Q-SDB板子设计的,电源管理芯片,ddr,nor flash,otg电路都一样的,已经换过otg线了还是不行,而且测了otg电路的电压,5V的电压是有的,我觉得otg电路应该是通了,要不pc不会提供5V的电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参考MCIMX6Q-SDB板子设计的,电源管理芯片,ddr,nor flash,otg电路都一样的,已经换过otg线了还是不 ...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在如下前提下测量:
1、BOOT_MODE0=1; 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 电压要在2.5V或者3.3V
3、CPU端的USB_OTG_VBUS要加5V电压的
保证是在download模式下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在如下前提下测量:
1、BOOT_MODE0=1; 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 电压要在2.5V ...

我已经把BOOT_MODE设置正确,USB_OTG_VBUS电压测试为5V。但是Sabre开发板原理图中USB_OTG_ID信号上拉到3.3V的电阻是DNP,所以我的板子中这个电阻就没有安装,现在测出来USB_OTG_ID 的电压是0V,要使USB_OTG_ID信号 的电压为3.3V,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上拉电阻装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在如下前提下测量:
1、BOOT_MODE0=1; 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 电压要在2.5V ...

我把USB_OTG_ID的上拉电阻装上之后,USB_OTG_ID的电压为3.3V,两根数据线的电压一个是0.6V,一个是0V,在设备管理器和MFGtool中还是看不到板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建议你在如下前提下测量:
1、BOOT_MODE0=1; BOOT_MODE1=0
2、USB_OTG_ID脚 电压要在2.5V ...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除了BOOT_MODE和BOOT_MODE1外,其他拨码开关也要设置正确了,USB_OTG_ID也接了个上拉电阻,连上板子后自动安装了驱动,mfgtool终于检测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除了BOOT_MODE和BOOT_MODE1外,其他拨码开关也要设置正确了,USB_OTG_ID也接了个上 ...

楼主你好,恭喜您问题已经解决哈。我们提供支持的时间一般是上午九点到晚上5点半。所以有时候晚上很晚的时候您的发帖我们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的。不管怎样,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哈~~

网友A: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讨论哈~~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帮忙结帖哈,我们也是争取做到一个问题一帖,一个正确答案,这样查看起来也方便。望楼主继续关注我们的论坛哈~~

网友B(2015-09-06):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除了BOOT_MODE和BOOT_MODE1外,其他拨码开关也要设置正确了,USB_OTG_ID也接了个上 ...

请问其他的啵码开关指的是什么?

网友C(2015-11-20):
楼主你好,我也有相同问题,请问你是用的SD卡启动吗?我的是S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