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吐槽】+在线工具的说明不够详细。。等

楼主(2014-09-16):
1.。当我发现对这款设计软件有不懂的地方的时候,发现一点也不懂, 而对软件进行指导的指南也过于简单了,我有时也是蒙的来设计,结果还对了或者绕了很多弯路。
2.。有时连接线的时候不够智能化, 左移右画线和反过来画线,实际线走的都不同
3.。有时打开软件有点卡,要很长时间才能打开
4 。.easyPCB的具体画焊盘的时候总是画的不好,一会尺寸很大,一会对比尺寸很小,搞不懂,不知道有没有详细的焊盘的对应画法说明
5 。仿真的说明也不是很多,在仿真的时候对参数的设置没有一些指导性的说明是个遗憾,另外如果有更多的仿真点位的设置就更好了

下面可能有继续补充,请别遗漏,谢谢
。。

网友A:
1.不懂的可以发帖问,或者摸索摸索。新软件嘛,我觉得到时可以专门开一个帖子,用来提改善意见。
2.连线的确不够智能化,easysim还好,easyPCB还需要好好改进。
3.软件打开卡,和网速有一定的关系。第一次打开过后(插件装好了),之后就很快了。
4.画焊盘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哦。焊盘的设计各个PCB都是一样的。
5.仿真的运行参数设置,的确需要大神来指导。

网友A:
额,原来是活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懂的可以发帖问,或者摸索摸索。新软件嘛,我觉得到时可以专门开一个帖子,用来提改善意见。
2.连线的 ...

别这样啊,开新帖,在回帖中没法统计

楼主:
6 。好像没有单独画线的功能,如果有单独画一根线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 。好像没有单独画线的功能,如果有单独画一根线的功能就好了。。。

看清楚活动要求啊,回帖中的不保证统计完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