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按键中断程序求解

楼主(2014-09-17):
中断进不去 求看看怎么回事,EINT8按键中断 ,程序如下: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

void delay(U32 tt)
{
   U32 i;
   for(;tt>0;tt--)
   {
     for(i=0;i<10000;i++){}
   }
}
void clk_config()
{
        rMPLLCON = (92<<12)|(1<<4)|(1<<1);        //400MHZ
        rCLKDIVN = 0x05;        //         1:4:8
}

void led_config()
{
        rGPBCON |= ((1<<16)|(1<<14)|(1<<12)|(1<<10));
        rGPBUP |= 0x1e0;
}
//void key_config()
//{
//        rGPGUP |= 0x05;
//}

static void __irq  Key_ISR()
{
        rSRCPND |=(1<<5);
        rINTPND        |=(1<<5);

        rGPBDAT |= 0x1e0;
        if(rEINTPEND&(1<<8))
        {
                if((rGPBDAT&0x1e0)==0)
                {
                        rGPBDAT |= 0x1e0;
                }
                else
                {
                        rGPBDAT &= 0xe1f;
                }
                rEINTPEND |= (1<<8);
        }
}

void keyint_config()
{
        rGPGCON |=(1<<1);
        rGPGUP |= 1 ;

        rSRCPND |=(1<<5);                                                //源挂起位  写1清零
//        rINTMOD &=~(1<<5);                                        //中断模式  fiq或irq
        rINTMSK &=~(1<<5);                                        //中断屏蔽
        rINTPND        |=(1<<5);                                                //中断挂起  写1清零

        rEINTMASK &= ~(1<<8);                             //中断屏蔽位
        rEINTPEND |= (1<<8);                                   //中断挂起位 使能中断 写1清零
        rEXTINT1 &= ~0x7;                                   //中断模式

        pISR_EINT8_23 = (U32)Key_ISR;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U8 flag=0;
        clk_config();
        led_config();
        keyint_config();
        while(1)
        {

        }

//                rGPBDAT &= 0xe1f;
//                delay(100);
//                rGPBDAT |= 0x1e0;
//                delay(100);

}

网友A:
应该是哪个寄存器没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