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 互补对称电路中OTL 输出端的电容大小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4-09-17):
求助 如题 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中(OTL)输出端的电容(图中的C6)大小应该怎么选择?  是不是越大越好?
提这种问题应该不会被鄙视吧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虽基本但不鄙视
选取C6的原理依据是喇叭RL和最低频率fL,有式为证2兀fL=1/C6RL
第2问将被鄙视一一世界上有越大绝对越好的事物吗

网友B:
D4那里不是两个二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虽基本但不鄙视
选取C6的原理依据是喇叭RL和最低频率fL,有式为证2兀fL=1/C6RL
第2问将被鄙视一 ...

5:54  哥么你起的真早  感谢你一大早给新手我解答
电容确实不能太大  刚刚试着加大电容后  发现输出会夹杂着几兆赫兹的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虽基本但不鄙视
选取C6的原理依据是喇叭RL和最低频率fL,有式为证2兀fL=1/C6RL
第2问将被鄙视一 ...

非常奇怪的是 我用手轻轻握住信号发生器的同轴电缆后这些杂波就消失了  放开手后又出现了: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D4那里不是两个二极管么?

漏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