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IM900A模块不能自动联网?

楼主(2014-09-17):
第一步:有手机卡的模块上电注册到网络后,NETLIGHT引脚驱动的指示灯以64MS亮3000MS熄灭显示注册成功了。

第二步:模块仍在上电的状态去掉手机卡后,大约几十秒后,NETLIGHT引脚驱动的指示灯以64MS亮800MS熄灭显示注册不成功了!

第三步:模块仍在上电的状态重新装好手机卡后,哪怕等一个小时后,NETLIGHT引脚驱动的指示灯以64MS亮800MS熄灭显示注册不成功!

由以上试验结果判断:如果因手机卡出现接触不良或因短时间内收不到基站信号后,一旦出现注册不成功既脱网的现象。那么,当恢复了手机卡接触不良的问题和能收到基站信号后,SIM900A模块却不能自动回复注册而需要重新启动——由此我产生的疑问是:1、难道手机都有重新启动模块的识别程序?2、模块内部自身带有这种自动识别恢复注册的程序不应该是个难事吧?

网友A(2015-07-03):
我遇到的问题更奇葩,SIM卡插在模块上,放了一夜,第二天起来,上电,注册不上,一直800ms闪烁。询问CSQ,回复0,0。然后我断电,把卡拔掉,再询问CSQ,前几次回复0,0,再后来就回复31,0.此时说明天线有信号。然后我再断电,把卡插上,再询问CSQ。这样就正常了,CSQ回复是31,0.待会儿网络指示灯就3000ms闪烁。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