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能抗电机干扰吗?

楼主(2014-09-17):
有一个PLC和一个大功率电机共用一个电源。PLC经常复位,怀疑是电机使电流不稳定导致。
为此考虑让PLC用一个独立的电源。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又打算把两个电源的地连在一起,所以还不是完全独立的电源。
请问这样能 避免电机 干扰吗?
谢谢

网友A:
PLC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二极管,并联一个大电容就可以了。你的PLC是什么牌子的?这么渣??

网友A:
在PLC电源输入串个电源滤波器试试。
你的PLC是什么牌子的,怎么这么渣??是不是里面的电源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B:
串共模并电容 串二极管 并电容 试试

楼主:
这个系统用的是电池,而电机实在太大了。我就是想问问两个电池(但是共地)的话,行不行。干扰会不会通过地线窜过来?

匿名  2014-9-17 10:16
可以的,地线不影响的

楼主:
干扰真的不会通过地线传播吗?我这可是用电池做电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