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驱动电源纹波比较大,向各位高手请教!非常感谢!

楼主(2014-09-17):
最近做了1个电机的单向驱动,MOS是用的英飞凌的BTN8962半桥芯片,电机控制要求不高,单向转动,利用PWM调速即可,电机是12V/50W永磁有刷电机。原理图如下:

实际测试发现电机工作时会导致电源电压很不稳定,有较大的纹波。测试使用的电源为普通开关电源(longwei,30V/3A两路并联),电源到控制板线长0.5m;控制板到电机线长0.5m(按照实际需要的线长做的)。测试时电机为空载,电流约1.4A。测试结果(如下图(PWM频率20K),下图中蓝色为TP3点的波形,黄色为电源电压波动。这个纹波导致的结果就是470uF(C23,放在BTN8962附件)的电解电容(松下:ECA1HHG471)发烫;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减小这个纹波,避免电容发烫,同时也为了减小EMC;
已经尝试的解决方法:
  1、修改MOS管的开启和关闭速度。H桥是集成的,只能通过外面的电阻R28修改其开关的上升和下降时间。现在这个电阻已经改到差不多80K了(3个232K并联),从上图也可以看出MOS管的开启和关闭时间很长,这样纹波会有所改善(如上图),之前R28为10K时,纹波接近±1.3V,电容很快就会烫);但是带来一个新的问题,MOS管损耗严重,发热大;
   2、电机和地、和电源之间并RC吸收回路,尝试了不同的组合,均无明显改善;
   3、改变PWM频率,将PWM频率改到5K,纹波会增大
   4、再并一个470uf的电容,纹波无明显变化
   5、缩短电源线的长度;缩短电机和控制板间连线长度,纹波有那么一点点改善,但基本上看不出效果;
   还请各位高手指导!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还在弄这个芯片吗?高于3khz的控制频率 控制电机 芯片发烫,是什么问题啊?找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如果在电机的两端反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呢?

楼主:
谢谢回复,MOS管内部已经自带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电源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谢谢回复!
空载电流大概1A,电源用的是普通的开关电源,30V/3A,2路并联的;这个电源应该是可以的,实际用了更大功率的电源测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请问:INH的信号状态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INH的信号状态是什么情况

图中蓝色波形为IN的波形,INH一直为高电平,使能BTN8962;黄色还是电源的波动

网友B:
你的接法有问题,应该是电机的+接电源,电机的-接VOUT ,上桥关闭.分析:
INH为H,上桥一直是开通,IN由低到高,即下桥开通,这是不容许,两个MOS同时导通,即电源对地直通.
按你现在的方案,下桥必须是关闭的,上桥进行PW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MOS管内部已经自带了续流二极管。

我还是认为是 续流问题 我的开关磁阻电机拓扑结构类似有刷电机的拓扑,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电源纹波脉动很大的情况。另外一个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英飞凌的这种H桥集成芯片做成的这种拓扑,见识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法有问题,应该是电机的+接电源,电机的-接VOUT ,上桥关闭.分析:
INH为H,上桥一直是开通,IN由低到高,即 ...
这个芯片是这样工作的,INH为使能端,INH=1,上下桥的MOS管才有可能被打开;IN为上下桥开关,IN=1,上桥开,IN=0,下桥开;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类似于L298这样的器件,其实都是采用同样的工作方式;附上该芯片的真值表和典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认为是 续流问题 我的开关磁阻电机拓扑结构类似有刷电机的拓扑,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电源纹波脉动很 ...

能否看下您的拓扑结构呢?同样的电机,同样的线路和控制方法,我用L298驱动,纹波大概250mV
现在半桥芯片很多的。

楼主:
我把L298接成了上图中典型的应用方式,具体接法是:EnB=1;In3=1;In4=PWM,OUT4接电机线圈一端;电机线圈另一端接地,实际测试,纹波小于250mV

目前看来,2者唯一的区别就是L298导通内阻比较大,BTN8962导通内阻小;这是我能想到的区别了,其他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滤波电容,导线长度等

网友D:
电容发热不正常的,是否电容异常,另外电机上有文波正常啊,你是用PWM方式驱动的关系吧。你把它做常开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E:
我用过类似的片子不过是用镍氢电池供电的,50W的电机用3A的电源我感觉小了电机通电瞬间电流是很大的,还有你的PWM频率是多少和电机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类似的片子不过是用镍氢电池供电的,50W的电机用3A的电源我感觉小了电机通电瞬间电流是很大的,还有 ...

谢谢回复!
电源是2个3A并联的,这个电机的内阻是0.5欧,启动瞬间的电流应该很大,从波形图也可以看出来是开关开通的瞬间纹波比较大,关闭的时候基本上没有;
PWM频率我尝试过5K、10K,20K。频率高,纹波要小一些,但是还是让电容发烫,同时我也担心传导辐射过不了;电机是客户给的,找不到相关参数;

我直接用汽车上的电瓶供电,纹波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发热不正常的,是否电容异常,另外电机油有文波正常啊,你是用PWM方式驱动的关系吧。你把它做常开是否 ...
谢谢回复。
是PWM的,但这个纹波太大了,大了电容发热也很正常;我现在就是想看有没有办法把纹波降下来。
常开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电源是2个3A并联的,这个电机的内阻是0.5欧,启动瞬间的电流应该很大,从波形图也可以看出来是 ...

你换块片子试试吧,我之前用过BTS7960和你用的非常相似,但是电容发热真没遇到过可能片子坏了。

网友F:
试着改变一下R27,C31,将震荡时间减小。另外12v50w的电机内阻大致是3欧姆,用30v供电,电机导通瞬间电流大约是10A,电源带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着改变一下R27,C31,将震荡时间减小。另外12v50w的电机内阻大致是3欧姆,用30v供电,电机导通瞬间电流大 ...

R27和C31是电流检测滤波电路,应该与这个没关系;
是用的12V供电,不过这个电机内阻只有0.5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块片子试试吧,我之前用过BTS7960和你用的非常相似,但是电容发热真没遇到过可能片子坏了。 ...

请问你是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呢?也是用PWM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呢?也是用PWM吗?

功率也挺大的四五十瓦吧,不知道你的电机负载怎么样,如果负载大即使把电容发热问题解决,你也会面临BIN发热严重的问题。建议你用分立的MOS管来控电机,因为电机只需要朝一个方向转用一个MOS管就搞定了,要需要正反转就搭个H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也挺大的四五十瓦吧,不知道你的电机负载怎么样,如果负载大即使把电容发热问题解决,你也会面临BIN发 ...

现在是空载情况下测的纹波,还没带负载呢;之前想过用分立mos,但是要做很多保护,也要刹车,所以还是要个半桥比较方便,后面就选了这个芯片;
满载电流大概为5A,BIN8962发热我倒不担心,现在BTN8962一点都不热,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纹波大了,电容发热的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空载情况下测的纹波,还没带负载呢;之前想过用分立mos,但是要做很多保护,也要刹车,所以还是要个 ...

半桥怎么刹车啊。

楼主:
半桥,电机要停的时候,下桥打开就可以了(就我的图而言)

网友G:
1, 电容发热是正常的现象(如果超过电容的纹波电流大于电容的额定纹波电流。
2, 如果这个是开关电源供电,首先查一下是否开关电源能力问题,用一个相同功率的电阻,测试一下电源,看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有纹波。
3,校准一下你的示波器,排除测试问题。
4,如果以上皆排除,还有纹波的问题,则应该是PCB布线的问题(包括电容的布线),请复核环路最小的原则。

网友G:
补充一下,流过电容的纹波电流大约等于输出电流的一半(BLDC 及 步进电机)。PMSM电机驱动则跟电抗器有关。

网友H:
12V输出60mv的纹波大吗?我怎么感觉一点不大呢。
请问什么叫纹波大什么叫纹波小?
你就那么确定纹波与铝电解电容发烫有关系?

网友G:
之前没看仔细,不过我也同意28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V输出60mv的纹波大吗?我怎么感觉一点不大呢。
请问什么叫纹波大什么叫纹波小?
你就那么确定纹波与铝电 ...

最小时候是接近500mV,我贴的图里似乎没有60mV这个参数。
纹波大和小,肯定是有个衡量指标的,但是12V输出,有接近500mV的纹波肯定是偏大的,放在任何一个电源里基本上都不正常;

电容发热,有多个因素,如电容的ESR,允许的纹波电流等指标都有关系,就这个电路来说,当我通过一些方法把纹波降到500mV以内后,电容就不发热了,而一旦纹波超过1V,电容短时间内就会发热; 纹波大小很定会影响发热,还与PWM的频率有关。

网友G:
纹波大小很定会影响发热,还与PWM的频率有关,这个解释下,影响电容发热主要是流过电容的纹波电流, 因为你是直流供电,所以现在流过电容的纹波电流包括了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PWM载波的频率的高频电流,另外一个是基波频率的低频电流,另外一个,母线的纹波电压是跟电解电容的大小有关系,应该是电容的大小影响纹波电压,反过来,纹波电压的大小影响电容发热这个好像说不通。纹波电压一般问三角形,正弦或准正弦,在这个电路里面算输入电容,纹波电压的频率也比较低,如果测到的频率比较高,就是毛刺的问题,如果你加的方法是在输入端串个电感然后加电解电容能减少电容发热,则说明你的电容的容量选小了,即esr过大, 不过我认为电容在40C环境温度工作时温度在70C左右是正常现象,不然的话加电容怎么能降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纹波大小很定会影响发热,还与PWM的频率有关,这个解释下,影响电容发热主要是流过电容的纹波电流, 因为你 ...

电容会影响纹波,没错;但是当电容一定,那么他不能吸收的纹波,产生的脉动电流肯定就会流过电容,当这个他不能吸收的纹波过大时,也即脉动电流过大,电容发热也就很正常了;

实际测试看,纹波都是发生在mos管开通瞬间,我调整了mos管的开通和关闭时间,纹波稍有减小,但还是比较严重,我现在想到的原因可能是电机内阻太小,开通瞬间电流太大所致。

现在把PWM频率降到1K,纹波大小没变,电容已经不发热了,这个其实很好理解,热量是个累积的过程,纹波大小一样,频率越高,积分得到的能量也就越大,电容发热就厉害;

电容不能再加了,成本因素;做PI型滤波一样要增加成本,现在就看传导辐射能过的了不,有点担心。

网友G:
请看下图中红色的为电压波形, 绿色的为电流波形, 我将电容的容量增大一倍,纹波电压降一倍,但是流过所有电容的纹波电流不变,(这个地方是用直流24V供电,串了个1uH电感,200mR的电阻模拟线路阻抗), 从这方面讲,如果电容发热,就是电容容量小了,流过电容的纹波电流跟输出电流的关系最大,一般传导好过,辐射比较麻烦.

网友G:
补充一下,上面是一个双H桥的电路仿真出来的波形,输出电流为正弦.

网友I:
1.当前这个并2个 3A 的方式先扔了,换一个 10A 的 要不 6A以上的。
2.先暂时扔了这个驱动电路,直接接电源看看结果, 满意了在,随便找个功率管,当开关测试结果怎么样。
3.在电机的电极接上,续流二极管及引收电容,你妹的现在的测试点TP3就在续流回路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认为是 续流问题 我的开关磁阻电机拓扑结构类似有刷电机的拓扑,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电源纹波脉动很 ...

你也是研究开关磁阻电机??方便交流一下吗? qq846701614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看下图中红色的为电压波形, 绿色的为电流波形, 我将电容的容量增大一倍,纹波电压降一倍,但是流过所有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学到不少东西!再次感谢!

网友K:
mos输出加个磁环,或则接个小扼流电感试试。pwm上升沿的振荡受电机时间常数影响很大。

网友L:
噪音引起的干扰

网友M(2019-02-25):
楼主,能问下你们负载电流怎么算的,我按照芯片手册上的公式算,得出来的结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