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大众车的主供电继电器自带二极管起啥作用啊

楼主(2014-09-17):
大众的485继电器,自带的二极管和电阻一个,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啊?二极管那端有单独输出引脚。

网友A:
D1防止反向,R1减小线圈反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防止反向,R1减小线圈反电势。

哦,也就是D端要与电源正端相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D端要与电源正端相连吗?

这就不知道了,你把整图帖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B:
你下面的K,是继电器的线圈吗?
另外这图哪来的,最好把继电器的PDF资料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面的K,是继电器的线圈吗?
另外这图哪来的,最好把继电器的PDF资料发上来看看; ...

是的,因为没有继电器的电子文档。所以这是我用multisim画的示意图
继电器侧面画的电路图就是这样的。该458继电器只有常开触点,除了正常的4个继电器引脚外,多了个D脚,接的就是二极管的正端。所以想问下,这个脚到底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面的K,是继电器的线圈吗?
另外这图哪来的,最好把继电器的PDF资料发上来看看; ...

继电器上就有这5个引脚。我想用这个继电器,一下不知道该把二极管正端怎么接

网友C:
取决于如何驱动这个继电器。如果是个机械开关,二极管可以不接,如果是半导体元件,最好接成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如何驱动这个继电器。如果是个机械开关,二极管可以不接,如果是半导体元件,最好接成续流。 ...

是半导体的元件。这个接成续流的,就必须把二极管极性和电源极性方向相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半导体的元件。这个接成续流的,就必须把二极管极性和电源极性方向相反吧? ...

就是二极管和线圈并联,正常工作时二极管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二极管和线圈并联,正常工作时二极管是反向的。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