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新手使用TVS不能钳住电压的问题

楼主:
    我是第一次使用TVS管,只知道是为了防止高压烧毁元器件用的。但是具体用法不清楚,我做了一个测试电路,也没测出效果,肯定是我使用方法有问题,想请教下这方面的大神。

    现在我的问题是,5V的TVS管起作用的时候,VCC那个位置的电压是多少V的,如果这个电路,我想R0和LED0两端的电压被保护钳在参数中的那个范围,该怎样修改。如果是我对TVS管的理解有误,也请告诉我,让我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A(2014-09-17):
不同的电压下电流不一样,5V以下基本不导通,7V左右大约5mA,1A时最大10V。
如果你的电源是稳压电源,功率很大,电压高了,会烧TVS的。
TVS只是用于抑制瞬间的电压尖峰,不是用于稳压的。瞬间功耗可以大,但是持续功耗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电压下电流不一样,5V以下基本不导通,7V左右大约5mA,1A时最大10V。
如果你的电源是稳压电源,功率 ...

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想测试下TVS管的效果,要怎样测试。是否要持续输入一个高于5V的尖峰脉冲(占空比5%的方波可行?)
如果不能起到稳压效果。5V供电的情况下,不小心用错了电源,接了12V,那5V的TVS管也起不了保护作用了,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B:
应用错误,你这种接法,5V的TVS不被12V电源给烧了(当然电源功率很低,不足以烧毁除外),转动下脑子。TVS保护其他器件的同时,也得不能烧毁TVS啊,自己都挂了,还杂保护其他的?
如果是应对浪涌的,也就是VCC可能极短时间超过5V,可以,如果防止接错电源烧元件,那需要串自恢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错误,你这种接法,5V的TVS不被12V电源给烧了(当然电源功率很低,不足以烧毁除外),转动下脑子。TVS ...

自恢复保险管,我没接触过。我先看一下他们的技术文档。TVS管的问题算解决了,以后有问题再来提问,谢谢~~~

网友C:
楼主你要的是否这种?信号钳位?

网友D:
TVS管不是稳压管。

网友E:
看你上面的资料,管子好像是ESD保护二极管;
你要测试多少V,可以输入20V左右,并在TVS前面串个电阻,测试下TVS管2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F:
很明显是ESD,不是TVS。

网友G:
防止高压烧毁器件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或压敏电阻;TVS只适合瞬间的能量吸收,压敏电阻对能量的吸收较TVS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防止高压烧毁器件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或压敏电阻;TVS只适合瞬间的能量吸收,压敏电阻对能量的吸收较TVS强 ...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的测试方法,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8047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是ESD,不是TVS。

这是TVS管,我给出型号了,可以去查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上面的资料,管子好像是ESD保护二极管;
你要测试多少V,可以输入20V左右,并在TVS前面串个电阻,测试 ...

谢谢你的提醒,果然是ESD保护二极管!那它和TVS管有本质的区别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TVS管,我给出型号了,可以去查一下哦

是我错了,那个是ESD保护二极管

网友H(2015-06-12):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想测试下TVS管的效果,要怎样测试。是否要持续输入一个高于5V的尖峰脉冲(占空比5% ...

给脉冲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想测试下TVS管的效果,要怎样测试。是否要持续输入一个高于5V的尖峰脉冲(占空比5% ...

需要根据你的电路来,有些开关电源还是可以保护的

网友I:
TVS 也是可以做稳压用的。特征曲线与稳压管很近似,只是最大耗散功率较低。。

鉴于TVS 对短脉冲能量有较好的吸收能力,某些情况下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J:
1:TVS不是稳压管
2:稳压管工作相当于从高电压中截取你所需要的电压出来,但多余的电压它吸收不了,需要另外串一个电阻去吸收。你需要在12V和VCC之间串一个K级的电阻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