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ad配置使用

楼主(2014-09-17):
我把STM32 AD 程序直接使用到GD32上,但AD输出值有问题,问一下STM32 AD移植到GD上需要做什么工作?我用的是软件触发和DMA方式。

网友A:
1、ADC输入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
2、ADC时钟不超过14MHz。
3、ADC使能以后立即加不少于20us的延时,for(i=0;i<0x1000;i++)

网友B:
你看置顶的帖子,STM32与GD32的异同

楼主:
少了ADC输入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这一步!关键STM32好像不需要进行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只要A/D通道初始化就可正常工作了,还是STM32比较智能化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少了ADC输入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这一步!关键STM32好像不需要进行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只要A/D通道初始 ...

STM32也必须配置为模拟输入,这点是一样的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4.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