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激的条件 探讨

楼主(2014-09-17):
稳定幅值条件AF=1;但是下面那个图fc的地方才是AF=1,说是必然自激  是不是与之前的条件相矛盾

网友A:
上面那个是平衡条件,而下面那个则是“起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平衡条件,而下面那个则是“起振”条件~~~

那下面那个图能平衡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下面那个图能平衡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下面那个图能平衡不

显然不能。振幅将不断增长到某些条件限制其增长。

网友B:
楼主光看模,没看相位。

另,光知道AF所有信息,是无法判断LTI系统稳定性的。
使用个判据之前,还必须知道三个前提条件才行。
所以通常直接用AF判断的方法,是非常粗鲁的。

网友C:
只要在180度时,闭环放大系数能大于1就可以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在180度时,闭环放大系数能大于1就可以自激。

但是在闭环放大倍数等于1时  不满足180的条件,这是什么情况,可以自激但是不能稳定?

不可以,不能产生这个频率的振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在闭环放大倍数等于1时  不满足180的条件,这是什么情况,可以自激但是不能稳定? ...

这个问题超出了现有理论涉及的范围。现有理论的模型和分析方法都有问题,用单一、静态的传递函数,只能给出诸如|AF|=1,Ang=180的单一结果,而实验说明它们并不一定正确。超出此范围的解释属于“对动态解释的主观发挥”,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证明。

满足起振条件的频率不是唯一的,而是一个范围;满足起振条件的频率中有最具竞争力的相位条件;偏离此相位条件将导致频率的偏移(跟随竞争相位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超出了现有理论涉及的范围。现有理论的模型和分析方法都有问题,用单一、静态的传递函数,只能给 ...

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超出了现有理论涉及的范围。现有理论的模型和分析方法都有问题,用单一、静态的传递函数,只能给 ...

好深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胡说八道!

好,是骡子是马你给个不胡说八道的解释我看看。

网友B:
讨论不下去的,振荡器很难的,许多人还停留在巴克豪森判据那儿。。。

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是骡子是马你给个不胡说八道的解释我看看。

这是个成熟理论!

既然你有质疑,那就请给出具体的质疑内容。请注意前提和逻辑推理,别说什么”实验说明它们并不一定正确“,这没有任何说服能力。你的“实验”是什么?仿真吗?若是仿真,那根本就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那就给出你的理论基础来质疑前人的经典理论。

建议,对现有的理论别轻易地怀疑。若要怀疑,那就给出具体的说法。忽悠在此没有市场!

网友D:
这是个成熟理论!

出现的时间长跟“成熟”、“正确”没有必然的联系。“成熟”不是判据,拿“成熟”说事是浪费时间

既然你有质疑,那就请给出具体的质疑内容。请注意前提和逻辑推理,别说什么”实验说明它们并不一定正确“,这没有任何说服能力。你的“实验”是什么?仿真吗?若是仿真,那根本就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那就给出你的理论基础来质疑前人的经典理论。

我的质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我认为现有理论、解释证明不了楼主的问题。你不服,应该由你来解答他的问题,以显示你所维护现有理论的合理性,我的质疑不如你的回答直接。请别回避。
”“实验说明它们并不一定正确”没有任何说服力”!你的评论实在是雷人!实验不是仿真。实验“没有任何说服力”??什么理论不需要经过实验的检验?你搞过几个有关实验,见过多少振荡现象?没有事实作基础的理论、评论是不是忽悠?

来点实的比拉大旗作虎皮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现的时间长跟“成熟”、“正确”没有必然的联系。“成熟”不是判据,拿“成熟”说事是浪费时间。

成熟就是“时间长”?什么逻辑!

楼主的问题是其根本没理解“稳态”和“非稳态”的差别(注意,这里还未涉及到非线性),你拿楼主的问题说事充分说明了你的水准与其相当。

实验和理论本来就有差异,没有一个现实中的电阻是严格遵循欧姆定律的,这点都不懂扯个屁!

至于你的“线性振荡理论”,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你觉得能够推翻现有的经典理论吗?

忽悠对于某些人来说,没有底线!

网友B:
不要妄言"成熟"
电路中的滞回(hysteresis)研究的够多吧,1960s的电路书就普及介绍了,但完整的理论研究**发表于1991年的电路理论应用期刊上,纠正了以往一些错误认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成熟就是“时间长”?什么逻辑!

楼主的问题是其根本没理解“稳态”和“非稳态”的差别(注意,这里还未 ...

不跟你扯“成熟”了,总之,不要拿“成熟”来说事。

是你们自己没搞明白:稳态的频率不唯一,稳态的相位不都是180度云云。认为稳定频率、相位是唯一的,多是“简单理论”的受蒙蔽者,是对谱线没有深刻的认识者。谱线都是有宽度的,对应于不同的频率,满足诸如180度相位的只有一个频率,此频率以外的都不满足180度条件,而它们都是稳定的。这是基本事实,企图否认是徒劳的。

实验和理论的差异问题不是讨论点,我指出的是你对实验地位的态度;在谈集总基本电路理论时,不用拿元件物理和空间极限说事转移,那样扯出来的只能是个屁。

我的“线性振荡理论”还真是新鲜玩意。你能举出不新鲜的例子来吗?推得翻推不翻现有的经典理论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企图以一个简单入门级的公式“打天下”,负担被转移了。

网友B:
这样不叫讨论,成了没什么意思的哼哼哼!提供点讨论话题:
1.对于反馈型近似正弦波振荡器,必不可少的3个模块是什么?
答:增益单元A,反馈单元B,limiter单元C。尽管实际电路中可能A和C会二合一,但不影响将3者视为独立模块。
注:面试题要画框图的,受教科书上简陋框图影响,许多人没在A后面画C
为什么一般讨论平衡和自激条件时,假设C的增益为1?

2.书中先"有理有据"地推导了平衡条件,用稳态线性分析技术,无可厚非。
但随后直接据此给出了自激条件是AB>1,原则上,不能这样干,因为稳态分析无法反应瞬态特性!
但许多情形下,这样做却可行,为什么?请给出理论证明(根据直觉瞎猜地不要)。

网友B:
3.已知巴克豪森判据为AB=1,那么有两大类情形:
情形1.只有某一个频率满足上式。
情形2.在多个(>=2)频率处,净相移均为零。

请对以上两种情形作讨论。

网友B:
4.假设已经求出平衡点,当平衡点为稳定点时如何?为不稳定点又如何?

网友B:
5.为何谐波振荡器和张弛振荡器都至少需要两个储能元件?

楼主(点评):
其它各项过于高深,弛张振荡器可以只用一个储能元件,这个我知道。逻辑上,要驳倒一个全称判断,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够了。所以问题(5)不成立。

网友B:
6.根据以上讨论,如果发现巴克豪森判据失效了,怎么办?或者说看什么图最可靠?

网友B:
7.简单点,维恩桥振荡器,如果A曾经等于6了,会如何?
或者说正弦波振荡器对A有什么约束条件?

网友B:
8.如何让正弦波振荡器线性或近似线性工作?

网友D:
我没看过与以上8个问题有关的书,但是从这些问题中我看到了探索的努力和对原有理论的修正。我特别同意第二点中“原则上,不能这样干,因为稳态分析无法反应瞬态特性!”的观点。

模拟电路特性是连续的,严肃的理论应该反映出对应的连续过程、机理。注意,是有“数学”表达的反映,不是拿数学当抹布,可以表达时抹一下,不知如何表达了就扔一边,强词夺理。诚实的态度应该是,不知如何办时承认这是个空白,等待今后填补。

现有理论中上述“切换”式内容还有:从起振初有信号源的传递函数模型,切换到闭环后的抛弃信号源模型;从起振的线性分析,切换到非线性的稳态。
有人会说“切换”的分析是需要的;我说,你只是认可了现有的分析,现有的分析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无意否定现有的努力,但是我认为上述的改进基本上还是在原有基础上小打小闹。

这个反馈振荡器分析缺失了一个重要特性,即负阻特性。开环分析提供的是一个可以形成正反馈条件的放大器。开环分析得到的是放大器特性:正输入电阻、负斜率相位特性。当闭环后,正反馈起作用,原本正输入电阻的放大器有可能产生负输入电阻,相位特性可以由负斜率变为正斜率,增益可以大变。负阻电路的行为将不按人们预想的方式变化,即基于正阻放大器的分析不再有效,基于闭环正反馈的稳定条件也将不相同。

因此,负阻特性的缺位是现有线性分析的重要缺陷。

现有理论还有其他的缺陷,等以后涉及到了再说。

网友D:
对第8题:如何让正弦波振荡器线性或近似线性工作?
我的回答:幅度足够低。

网友B:
关于问题5,1989年才给出完整证明(1个储能无法震荡)及解决方法(提出死点概念和一个规则),原文篇幅好长!
可以这么理解:倘若只有一个储能元件,必须发生理想跳跃,而信号与系统已经证明:物理电路无法实现理想低通滤波器,所以理论上也无法实现震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要妄言"成熟"
电路中的滞回(hysteresis)研究的够多吧,1960s的电路书就普及介绍了,但完整的理论研究文 ...

请问这篇完整理论研究**的标题是什么?:handshake

网友B(点评):
电子电路中的磁滞--电路理论家的视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第8题:如何让正弦波振荡器线性或近似线性工作?
我的回答:幅度足够低。
...

不管幅度多低,都要满足自激和平衡条件,如此,对增益A的折中矛盾无法解决,所以不行。
知道问题根源就好解决了,使用非线性器件,比如热敏电阻用在偏置电路中,输出幅度和Q点互相作用就可产生线性工作。
或者在工作条件下,调整储能元件值, 使所需的有源器件Gm稍微低于期望值,便可产生近似线性工作。

网友D:
不管幅度多低,都要满足自激和平衡条件,如此,对增益A的折中矛盾无法解决,所以不行。
知道问题根源就好解决了,使用非线性器件,比如热敏电阻用在偏置电路中,输出幅度和Q点互相作用就可产生线性工作。
或者在工作条件下,调整储能元件值, 使所需的有源器件Gm稍微低于期望值,便可产生近似线性工作。

我“幅度足够低”的回答,只考虑了起振后的条件,没考虑起振、平衡条件。
我认为你介绍了降低幅度的手段,它们的目的都是降低幅度。要把这些手段同起振、平衡条件结合考虑,这个话题就太大了。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加热敏电阻”的振荡器,不好说什么。记得两三年前有人跟我讨论过惠灵顿振荡器(如果没记错的话),其中用到热敏电阻。但是我想,热敏电阻响应缓慢,要对“高频”振荡的非线性产生影响,响应速度会是个问题;还有,对幅度响应的灵敏度也会是个问题,即功率要大到一定程度才会“起控”,但这时恐怕已经到了非线性不可接受的程度。这是我对热敏电阻在振荡器中功能的怀疑。振荡的线性工作可能另有原因。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要妄言"成熟"
电路中的滞回(hysteresis)研究的够多吧,1960s的电路书就普及介绍了,但完整的理论研究文 ...

多谢回复.:handshake
网上没能搜索到相关**. 遗憾.

网友D:
近日来,本坛在振荡器理论的讨论上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见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805730-1-1.html。但是我对此讨论的前景并不看好,不是因为探索的态度,而是因为内容的方向。为了不破坏该讨论帖内容的完整,我把对有关内容的看法发在此处。

网友D: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khausen_stability_criterion

Barkhausen's criterion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oscillation but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some circuits satisfy the criterion but do not oscillate.[5] Similarly, the Nyquist stability criterion also indicates instability but is silent about oscillation. Apparently there is not a compact formulation of an oscillation criterion that is both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6]

(译)巴克豪森判据是振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一些电路满足该判据,但是不能起振[5]。类似地,那奎斯特稳定性判据也能指出不稳定条件,但是对能否振荡却保持沉默。显然,在起振判据上还没有一个既必要又充分的简洁公式。
.
参考:
[5]  Lindberg, Erik (26–28 May 2010). "The Barkhausen Criterion (Observation ?)".Proceedings of 18th IEEE Workshop on Nonlinear Dynamics of Electronic Systems (NDES2010), Dresden, Germany. Ins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pp. 15–18. Retrieved 2 February 2013. discusses reasons for this. (Warning: large 56MB download)

[6] von Wangenheim, Lutz (2010), "On the Barkhausen and Nyquist stability criteria",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ignal Processing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LLC) 66 (1): 139–141, doi:10.1007/s10470-010-9506-4, ISSN 1573-1979. Received: 17 June 2010 / Revised: 2 July 2010 / Accepted: 5 July 2010.

对于Barkhausen和Nyquist判据都不能保证起振,它们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对于起振条件,它们都有局限性。
.
那么有没有既必要,又充分,且简洁的起振条件呢?有:S21’=1和GD<0。让事实说话。
.
在多次、多种类振荡器设计的实战中,此判据基本没失过手。在多数宽带压控振荡器设计中,基本上是对起振后的带宽和频带的移动进行调整。在一次基波为40MHz的晶体振荡器设计中,为降低成本,我使用了ft为300-400MHz的普通npn三极管。因该管厂家没有提供S参数和我过于自信,就偷懒使用了常用的ft=9GHz的S参数。这导致了没能一次起振。原因是增益差距过大。在选用同一管子低静态偏置的S参数并重新仿真后,电路就一次起振了。
.
事实已经说明,S’参数的判据优于Barkhausen和Nyquist判据。这是由理论上巨大的差异造成的。我先不说各自的正误,仅作对比。(待续)

网友D:
a呀,你意识里有“崇洋”症。用英文还是中文写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反映的是事实,不起振的事实。不用往崇洋方面想。
另外,这里没有涉及幅度的稳定原理,这在Barkhausen判据的限定条件里已经说过了。不用在这方面使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khausen_stability_criterion

最好别提什么充要条件,不同前提或范畴下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线性下Barkhausen判据是稳态振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初始条件则是否振荡还不得而知。Nyquist判据也是如此,没有初始条件振与不振也无定论。由于线性系统一般假定有个初始扰动,所以上述两个条件就成了线性前提下的充要条件。

到了非线性,通常都必须附加一些前提条件(譬如准线性),这样才可能得到某一近似的解决方法。如果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非线性系统,则可能产生混沌,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来对付它。

如果回到现实——即实体试验,那其复杂性就更不用说了。

充要条件是个数学或逻辑的东西,连非线性数学都未到成熟阶段,拿其用到知之有限的现实中来是非常不妥的。

至于是否存在简洁的条件,完全视前提而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好别提什么充要条件,不同前提或范畴下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线性下Barkhausen判据是稳态振荡的 ...

嗯,有道理。如果从不起振事实上,不细究数学分析,说判据不充分也不为过。

网友D:
对比的双方:现有—A;对比方—B)

1)振荡器电路模型
A有两个振荡器电路模型:反馈(双端口,Barkhausen判据)模型和负阻(单端口)模型;
A每个电路模型在起振的两个阶段中各含有两个不同的电路模型:第一阶段含信号源的模型(用于设置电路条件,电路不完整或者元件不全)和第二阶段无过度地切换到没有信号源的模型(电路闭环或者元件齐全)。
B只有一个振荡器模型:含信号源的双端口负阻网络模型。

2)振荡器数学公式
根据对应的电路模型建立公式。
Y=AX,是线性分析的基本形式。X是输入。X既表示在电路图中存在信号源部件,也表示在公式中存在输入量。部件是输入量的载体,两者不应分离
Y=AX形式默认起始时存在输入,至于输入是扰动还是噪声,对分析没有本质的不同。
输入量在起振的任何阶段都不可能为零,不论它来自何方(包括反馈),否则受控的输出将为零。对于实际的输入量,必须有等效的信号源部件载体与之对应,这是常规的操作。对比:噪声可以是不以部件形式存在于电路中的输入量,其影响需要用噪声源部件来等效。因此,形式上没有信号源的电路,由于存在输入,原理上该输入应该等效为一个信号源。
X=0,不是信号源的消失。X=0只是信号源无穷幅度中的一个特定值。

由此可见,A切换到没有信号源阶段的模型和公式是不对的
A两个模型的公式都没有完整的参数:反馈型没有负阻,单端口负阻型没有传输增益。
B只有一个阶段的公式:有信号源的双端口负阻网络公式,全参数
(待续)

网友D:
“A”中的条件不能无条件地用到“B”中去,即不能随便等价。

这A、B是指我对照双方的A、B吗?如果是,“不能随便等价”指的是什么?

作为工程层面的讨论,初始信号的由来不是深究的内容。我关注的是:起振中,受控输出增长的事实折射出输入的存在,由此导致需要建立等效的信号源。该信号源应该具有怎样的特性,例如能否模拟出控制起振中输出幅度增长所需的变化,那则是另一个内容。

初始信号无疑可以由上电扰动得来;也可以在上电稳定后(无振荡)由噪声输入而来。在实际中,上电扰动和噪声的贡献是可以分剥的。这些不是本讨论重点关注的内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A、B是指我对照双方的A、B吗?如果是,“不能随便等价”指的是什么?

作为工程层面的讨论,初始信号的 ...

不好意思,没仔细斟酌你的“A”和“B”,这里只是拿来一比而已....

建议看一下我的新开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07696-1-1.html

网友D:
3)分析步长、已知条件对结果的影响
测量负阻二极管I-V的负阻特性时,如果测试点步长过大,就会得不到其负阻区间的特性。
同理,对A模型分析的已知量知道的过少,就难以得到正确的变化轨迹。“非充分条件”的不起振,说明Nyquist得出的“不稳定”有可能是“潜在不稳定”,即存在不稳定的可能,而实际上是稳定的。
Nyquist稳定性分析是建立在对传递函数分析基础上的。分析的失效,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结合振荡器负阻网络特性的条件。缺失这个条件下对理论的修正,是我不看好前景的原因之一。供参考。

此外,A的目标是找出起振和稳定的条件,显然这是一个包含动态过程的问题。A解决这个动态过程问题的作法是,建立两个阶段的模型,分别对应于过程的两端状态,不反映过程。对于模拟电路的连续变化特性,在A的模型中没有得到反映。A的分析结果(条件不充分)说明,这种分析过于粗糙。

动态的问题需要作细致的动态分析。作为对比,B从“动态信号源双端口负阻网络”入手,得到负阻网络的重要新特性;结合新特性,建立了振荡器的新等效电路。

网友D:
4)B的分析方法、原理的主要亮点

左图是振荡器模型,R_是负阻,R01是动态的源内阻;中图是仿真曲线。由曲线可见,如果仿真的R01步长不够精细,无穷增益将无法显现;右图是起振包络。
别小看这个简单的模型及其仿真,它集众多创新点和新原理于一身。所有的新内容都曾是新分析过程中的坎,因此新结果也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难度。
.
主要亮点:
模型中,形式上没有信号源的电路,仍需要等效出信号源(与A“模型可以不需要信号源”的原理不同);
分析是动态的、连续的(符合模拟电路特性连续的要求;A分析不连续);
动态,体现在源内阻R01是变量(A没有基于“变源内阻”原理的分析);
采用了S’参数的动态电路仿真(之前没见过S’参数原理的应用);
动态分析了双端口负阻网络的特性(A分析无此内容);
改变源阻抗导致的增益变化下,电路仍然可以是线性的(与A“增益改变电路必是非线性的”原理不同);
负阻由反射入射信号所体现,它本身不产生信号(与A“负阻产生信号”的原理不同);
建立了“动态信号源下双端口负阻网络”的振荡器模型;
基于新原理发明了新振荡器仿真方法;
.
仿真得到的新结论:
无穷增益发生在回路净阻Rnet=0条件下,无穷增益是瞬态量,不会引起幅度的突变,与事实相符(A没有此结论,也没见过事实验证);
稳态时增益S21’=1,由增益连续变化而来(A得不出线性稳态增益=1的条件及数学表达);
稳定区间是Rnet<0的负阻区(A的负阻模型认为,Rnet=0“”是稳定条件,即B对应的无穷增益条件;对A反馈模型,起振条件是增益无穷,稳定条件是增益=1,也就是说,增益压缩量为无穷!可能吗?);
稳态的相位斜率>0、GD<0,这与Rnet<0区间相对应(A没有此结论);
振荡的新判据:S21’=1,GD<0(即,稳态增益发生在净负阻区间);
R01的物理模型与电感反电动势e有关(A没涉及e的贡献);
等等。

网友D:
5)B分析与实际的对照
B仿真中增益的变化和新解释可以在起振的包络中得到体现:包络斜率存在非单调变化,仿真增益幅度也存在非单调变化;包络幅度的连续变化,验证了仿真无穷增益的瞬态性。

如果增益如A的线性、非线性说法变化,那么包络的斜率将是:“斜率无变化的线性段”和“斜率单调变化的非线性段”;对应的是“增益无变化的线性段”和“增益被连续递增压缩的非线性段”,即增益不存在非单调变化。

可见,B的分析与“包络斜率的非单调变化”和包络的变化更接近。

B的理论并不完善,但它至少展示出了:掌握振荡器的特性越充分,分析出的结果就越可靠。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