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4-09-17):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关于stm32锁相环的设置。 我的板子网络接口用的是RMII接口,  MCO的输出应为50M,我设置M、N、P的值为25,400,4, 用ping命令测试时会频繁的丢包,而我参考开发板上设置为4、64、4的时候 用ping命令测试网络比较稳定,但如果是4、64、4的组合的话  就不符合 HSE(25M)/PLLM的值为1M-2M (和数据手册上说的就不太符合)而且主频设置为同样的值 ,只是M\N\P取值不同 为什么网络的状态不同,这个问题弄得我实在是比较郁闷 哪位知道的话 希望不吝赐教啊  解开这个疑惑!

网友A:
最好别用PLL输出50M,用25M的晶振,然后MCO输出25M就好。
然后使用带25M->50MPLL的PHY。

MCU的PLL输出的时钟抖动较大,不容易满足以太网的需求。

网友B:
1、拿示波器看看,2个波形有啥不同,50M的波形应该比较差吧;
2、为什么影响这么大,以太网芯片对时钟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吧;
3、和手册说的不太符合
   手册的内容也不一定正确值,很多是推荐值;

楼主:
感谢回答。参考手册上说PLLM必须正确设置以确保VCO输入频率在1M到2M之间,如果HSE是25M则PLLM必须设置为25,但实际设置为4,也可以。不知道这点应该怎么理解?和参考手册上有些出入。

网友A:
但实际设置为4,也可以

有两个字叫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