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AR编译出现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楼主(2014-09-17):
自己建的工程是按照以前建工程的方式来的,结果一直出现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USB_OTG_HS_CORE or USB_OTG_FS_CORE should be defined" E:\PH\STM32examples\STM32F4-Discovery_FW\Project\Demonstration\usb_conf.h 113
这样的错误。这是之前已经编译通过的程序,过了几天再打开突然出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实现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中断程序而已。仿真没有报错,下载到32的时候报错的。求各位相助。
int main()
{
  SystemInit();//频率设定有system_stm32f4xx.c文件中的宏定义 开放某个宏 当调用SystemInit()时即可设置好频率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APB1外设时钟
     nvic_ready();
    // TIM_GPIOConfig();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端口模式为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TIM_FLAG_Update);   //必须先清除配置时候产生的更新标志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中断,中断事件为定时器更新事件
       TIM_Cmd(TIM4,ENABLE);    //使能定时器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4);

while(1);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Flag(TIM4,TIM_FLAG_Update);//进入中断先清除更新标志
     flag++;
     if(flag==50)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4);
     flag=0;

      }
  }
}

网友A:
未定义,有文件未包含吧;

网友B:
程序代码不是很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定义,有文件未包含吧;

之前调试通过了的,还实现了不同时间的定时和中断控制LED,结果过了几天再打开,就出现了这种错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上面说的未定义的文件我根本就没用啊。。为什么要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调试通过了的,还实现了不同时间的定时和中断控制LED,结果过了几天再打开,就出现了这种错误,完全 ...

重新新建工程,或添加相关头文件的路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新建工程,或添加相关头文件的路径看看;

全部都试过了的,什么头文件都加了,这个USB_OTG_FS_CORE是什么,跟我接的USB转串口有关系吗,因为我接了个USB转串口后,程序就不能运行了,可是我拔了也不能运行,老是出现这个USB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都试过了的,什么头文件都加了,这个USB_OTG_FS_CORE是什么,跟我接的USB转串口有关系吗,因为我接了 ...

你的USB转串口,是STM32的USB转串口;
还是外加了个USB转串口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SB转串口,是STM32的USB转串口;
还是外加了个USB转串口的芯片?

外加在电脑上的USB转串口,不是32上的,这有什么不同或者影响么,对这个硬件方面也不是很了解。